PLC选型

楼主(2008-05-29):
要求:想用一台PLC分别发脉冲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实现5段速运转,每台电机都有正反转要求。谢谢!

网友A:
很多品牌都可以哦,但是詢價最好自己找代理商啦。

永宏,歐姆龍的CP1L,CP1H,西門子的S7-200+位控模塊,三菱……只要PLC能提供4個點的高速輸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

三菱的FX1S  FX1N都比较好;

楼主:
用台达ES系列的行不行

楼主:
两个点的脉冲输出不就行吗,为什么要四个点的

网友C:
我觉得也是两个点的输出就可以了,脉冲加方向控制。因为DVP里脉冲输出指令中有指明脉冲输出的方向的吧

网友D(2008-07-07):
12SC/20EH/32EH/40EH/20EH2/32EH2/40EH2/28SV,这些都可以选择

网友E:
在速度要求范围内的具有两路脉冲输出的PL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