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改单相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闲着没有事情干,我来提个问题大家来讨论:

有一个0.55千瓦的调速电机,3相380V星接,为了方便用市电220V启动(启动后用来调试JD-1A系列调速表)将原电机改为单相运行,做法是:A . B 相接线端子接220V,   B  . C 相接50UF电容,现在问题是:

是仍然使用原来的星型接法还是将原来的星型改为角型?

呵呵,大家说说看.

网友A:
是星型吧,...........

网友B:
当然要改成三角形了,因为在单相电下线电压变成了220V,变低了,

我不久前,我已做了试验。

楼主:
谢谢1楼2楼朋友的答复,还有朋友们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C(2010-08-15):
请问不一样大的电机电容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