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总线通信的疑惑

楼主(2008-05-29):
  最近看了些关于用西门子PLC控制ABB变频器运行等的一些通信的结构,资料上各有各的说法弄的我实在是不明白了.

  ABB的手册和NPBA-12的说明好象都说的过程数据好象不一样. CW REF1 REF2 REF3...

                                  SW ACT1 ACT2 ACT3....

如:
CALL   SFC 15
LADDR    W#16#100
RECORD   P#DB100.DBX36.0   BYTE 20
RET-VAL     MW210

   写入PZD的数据是:

DB1.DBW36--PZD1

DB1.DBW38--PZD2

DB1.DBW40--PZD3

DB1.DBW42--PZD4

DB1.DBW44--PZD5

到DB1.DBW54--PZD20

那么我想知道到底那些是CW REF1 REF2 REF3....

           SW ACT1 ACT2 ACT3....

若是在西门子的变频器呢?希各前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主控制字CW 你可以选择REF1 REF2 REF3....

状态控制字SW你可以选择ACT1 ACT2 ACT3....

看你在设置变频器的时候选择的是哪个给定值,哪个状态值,你选择那个他们就会把通道数值送进这个你所选择的。

具体的送的是什么数据你可以在现场看见,用16进制转换成0-15种选项,再参照说明书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尝试一下你会成功的。

楼主:
谢谢涂哥的指点,小弟正在摸索中

网友B:
如果是采用dp总线通讯,那我去年刚做过类项目,开始也是搞不懂,特别是带提升宏的,通讯参数设置不一样,初学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