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柜线路图

楼主(2008-05-29):
我使用200KVA变压器,想做一个14路输出的低压配电柜,那位有此方面的线路图,请发一下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可惜我没有现成的图。

网友A:
应该就是低压侧一个总开关,总保险,然后分到每一个支路上吧。如果各支路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断路器。

网友B:
是啊,记得选好断路器。

网友C:
一般是总进线隔离刀加一只总进线断路器,后面再分开布置!

网友D:
比较简单吧,14路,200KVA,直接用断路器就行吧,如果平均负载的话,就跟好说了

网友E:
选用ABB的空开,耐用

网友F:
用一个总的断路器不用加熔断器,再分支,电流的整定在网上可以查到.还要加无功补偿柜.无功补偿柜要加熔断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问题已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总进线隔离刀加一只总进线断路器,后面再分开布置!

网友H(2010-04-17):
我需要一份配电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