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型变频器通信时总提示CE11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08-05-29):
台达s型变频器通信时总提示CE11是什么原因呀?

在手册里没有这个代码。

哪位高人知道 请指点。

网友A:
首先确定程序没错,然后检查一下两点.1.变频器通讯格式不对2.正负极错了.好好检查

网友B:
看看通讯电缆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C:
检查PLC程序的通讯参数与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是否匹配,如果都对,降低变频器里面的载波频率,降低变频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