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性能详解

楼主(2008-05-29):
主板性能参数2007-11-14 18:12主板的种类非常多,有近百种,但主板的组成基本相同。主板上包含有CPU,内存,芯片组,BIOS,缓存等部件,它们快定了主板的性能和类型,也决定了电脑的性能。

字段 值
主板
主板 ID 02/21/2006-K8M800-8237-6A7L1E19C-00
主板名称 ECS K8M800-M2

前端总线特性
总线类型 AMD Hammer
真实时钟频率 200 MHz
有效时钟频率 200 MHz
HyperTransport(超传输)时钟频率 800 MHz

内存总线特性
总线类型 DDR SDRAM
总线位宽 64 位
DRAM:FSB 比值 CPU/8
真实时钟频率 200 MHz (DDR)
有效时钟频率 400 MHz
带宽 3200 MB/秒

芯片组总线特性
总线类型 VIA V-Link
总线位宽 8 位
真实时钟频率 67 MHz (ODR)
有效时钟频率 533 MHz
带宽 533 MB/秒

主板物理信息
CPU 插座(插槽) 1 Socket 754
扩展插槽 3 PCI, 1 AGP, 1 CNR
内存插槽 2 DDR DIMM
主板集成设备 Audio, Video, LAN
形状特征 Micro ATX
主板尺寸 240 mm x 240 mm
主板芯片组 K8M800

详细如下:一般主板主要包括下列几个部分:
1 CPU插座:安装CPU的插座。
2 总线扩展槽:用来扩展电脑功能的插槽,一般用来插显卡,声卡,网卡等。
3 内存插槽:用来安装内存的插槽。
4 芯片组:协助CPU完成各种功能的重要芯片。
5 BIOS芯片:电脑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记录电脑的最基本信息。
6 软硬盘接口:主要有IDE接口,和FDD接口,光驱接口与硬盘接口相同。
7 外设接口:主要包括输入/输出口,USB口,并口,串口,PS/2口。
8 电源接口:主要用于给主板供电。
9 CMOS电池:用来给BIOS芯片供电,使基中的信息不丢失。
10 控制指示接口:用来连接机箱前面板的各个指示灯,开关等。

1 CPU插座:是主板上最显眼的插座,其颜色一般为白色,上面布满了一个个的“针孔”或“触脚”,而且边上还有一个拉杆,对应CPU的接口方式。
内存插槽:一般位于CPU特座的旁边,它是板上必不可少的插槽,前且每块主板都有两到三个内存插槽。目前的主流内存有3种,而这3种内存条的引脚,工作电压,性能都不相同。因此与之配套的内存插槽也不尽相同。从外观上来看主要是长度,隔断有很大的区别,其中SDRAM与DDR SDRAM的插槽长度一样,但SDRAM有两个隔断,而DDR只有一个隔断。至于RDRAM插槽,其隔断也有两个,但两个都位于插槽中央,左右是对称的。
提示:DDR-2是由JEDEC,电子元件工业联合会制定哪诖姹曜肌9ひ当曜嫉哪谡酵ǔV傅氖欠 螶EDEC标准的一组内存。JEDEC定义的全新的下一代DDR内存技术标准,在INTEL的BTX规格的代号ALDERWOOD的I915P芯片组和代号GRANTSDALE的I925芯片组中被完全支持。
2 总线扩展槽:在主板上占用面积最大的部件就是总线扩展槽。用于扩展电脑功能的插槽通常称为I/O插槽,大部分主板都有1~8个扩展槽。扩展槽是总线的延伸,也是总线的物理体现。在它上面可以插入任意的标准元件,如显卡,声卡,网卡,多功能卡等。
3 BIOS芯片:中文意思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需要注意的是,BIOS实际上是电脑中最底层的一种程序,它一般固化在一块ROM芯片中。这块芯片包含了系统启动程序,基本的硬件接口设备驱动程序。BIOS为电脑提供最低级的。最直接的硬件控制,电脑的原始操作都是依照固化在BIOS中的程序来完成的。当系统启动时,BIOS进行通电自检,检查系统基本部件,然后系统启动程序将系统的配置参数写入CMOS中。
4 芯片组:主流芯片组主要分支持INTEL分司CPU芯片组和支持AMD公司CPU的芯片组两种。
芯片组的功能:主板芯片组是主板的灵魂与核心,芯片组性能的优劣,决定了主板性能的好坏与级别的高低。CPU是整个电脑系统的控制运行中心,而主板芯片组的作用不仅要支持CPU的工作而业要控制的协调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5 软硬盘接口:IDE接口:硬盘的接口技术非常多,最多的是IDE接口。一般主板上有两个IDE接口,有些主板的IDE2为白色,IDE1为另外一种颜色,以方便用户识别。当我们在IDE接口上分别接一个硬盘时,接在IDE1接口上的硬盘即为主盘,接在IDE2接口上的硬盘为从盘。假设两个硬盘以前都安装有操作系统,这时如果启动电脑,电脑将从主盘寻找系统启动,即从接在IDE1接口上的硬盘启动操作系统。每个IDE接口都可以接两个IDE设备,如果在一个IDE接口上接两个硬盘,必须用硬盘跳线设置一个硬盘为主盘,一个为从盘,不然将无法启动; SCSI接口:它是一种与IDE完全不同的接口它不是专门为硬盘设计的,而是一种总线型的系统接口。每个SCSI总线上可以连接包括SCSI近两年卡在内的8个SCSI设备。SCSI的优势在一塌胡涂它支持多种设备,独立的总线使得它对CPU的占用率很低,传输速率比ATA接口快得多,但同时价格也很高,因此也决定了其普及程度远不如IDE,只能在高档的电脑设备中出现; 串行ATA接口:它一改以往ATA标准的并行数据传输方式,而是以边疆串行的方式传送数据。这样在同一时间点内只会有1位数据传输,此做法能减小接口的针脚数目,用4个针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相比ATA接口标准的80芯数据线来说,其数据线显得更加趋于标准化; FIBRE CHANNEL接口:它是一种跟SCSI或IDE有很大不同的接口,以前,它是专为网络设计的,常见于高档交换机或者网卡中,但后来随着存储器对高带宽的需求,慢移植到现在的存储系统上来;USB接口:即串行总线,它是一种应用最为普遍的设备接口,不仅应用于硬盘驱动器,打印机,扫描信,数码相机等设备现在几乎也普遍采用USB接口。

主板编号详解

微星主板编号主要分为“型号名”和“产品名”两种形式来命名。前期采用的“数字名”就是用“MS-”+“XXXX”+“PCBXX”方式来表达主板型号,比如“MS-6309 2.0”和“MS-6199 1.0”。在这种命名方式中,数字编号是厂商研发部门命名的而且没有其他的含义,PCB版本号也无规律,编号特点不明显,一般用户很难知道该主板型号的特点。
为了方便用户记忆和了解产品型号,微星后期采用了“型号名”的命名方式。它的识别方式为“芯片组名”+“架构类型(M/D)”+“主板定位(Pro/Turbo/Master)”+“附加功能(S/L/A/I/R)”的方式表达。芯片组的后缀“D”则代表该主板支持双CPU ,“M”表示Micro ATX主板架构。“Pro”表示一般的主板产品,“Turbo”是功能加强型主板,而“Master”则指高端主板(如网络服务器或图形工作站使用主板)。Master主板通常具有SCSI功能(特殊主板产品例外)。在附加功能中,“S”表示主板自带SCSI接口,“L”表示主板集成了网络适配器,“A”表示主板集成其他厂商的声卡或支持ATA 100规格,“I”表示主板有IEEE 1394火线接口,“R”表示主板支持RAID功能。例如:主板编号为K7T Turbo-R,从编号就可以看出该主板使用VIA KT133A芯片组并且增加了对RAID功能的支持。
另外微星也有一些特殊的命名方式,用于特殊规格产品。 如早期的“6309”这个系列的产品,“6309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