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变量和西门子S7300的DB数据块中位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8-05-29):
如果是DB0.DBX0.0,组态王的寄存器是DB0.0.0,类型是bit。

如果是I0.0,则寄存器是E0.0,类型是bit。

我做的对不对?

网友A:
对了。Edddd Edddd.x 0-32767 0.0-32767.7 只读 BYTE|BIT I/O整型,I/0离散 PLC输入数据区的数据, dddd是寄存器的起始字节号

DBx.y DBx.y.z x:0-32767
y:0-16384 (大小为16k)
z:0-7(大小为16k)
读写 BYTE|SHORT|USHORT
|LONG|FLOAT|BIT
I/O整型,I/O实型,I/0离散 数据块寄存器
x是数据块(DB)的块号(编号)
y是寄存器的起始字节号,是相对于块号x的数据块数据区首地址的偏移
例如:PLC中DB1.DBW0应该与组态王的DB1.0(SHORT类型)

网友B(2011-03-26):
如果PLC里面的DB0.DBX5在组态王里面给如果定义变量?

网友C(2011-08-06):
PLC DB0.DB5   WORD类型  对应组态王 DB0.5  SHORT类型

网友D:
组态王读出DB块中的数据,写数据总是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