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发个变频器控制功能块来看看,CBF

楼主(2008-05-29):
欲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原先电机启动是采用液阻启动,现在加变频器启动控制,变频给的信号点有:DI:远程,就地,变频,工频,运行,停止,急停,跳闸,故障;DO:开驱动,停驱动,,急停,复位.

哪位大哥手头上有例子的,麻烦截张图发上来让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2008-07-07):
不是吧,那么多点,远程和就地应该是现场转换开关给的吧,DO中的起停用一个输出就行,变频器启动需要一个常动信号,起的时候吸合,停的时候释放。

网友B:
国外的设备多是中控优先的,只有中控允许现场开,现场才能操作,不知道你这个DO是要一个脉冲信号 还还是长“1”的信号。不明白你这么多信号间的相互联锁关系如何?

网友C:
国外的设备多是中控优先的,只有中控允许现场开,现场才能操作??现场优先吧,系统出错时或联锁未跳停时,现场可以直接停设备.

网友B:
我说的是开,不是停!不管是在中控开或者是现场开在现场都应该能把它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