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G型7.5kw变频器

楼主(2008-05-29):
请问哪位知道该机开关电源里面DQ22是什么三极管,是NY还是MY,谢谢

楼主:
请有搞过这机子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很遗憾的告诉你是NY,MY的可能性不大,因为NY,MY是对管一般都是成对使用。你看看用其他的代换看行不。如过你搞不好的话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B:
NY,MY是驱动的对管呀.....

楼主:
请知道型号或者可以用其他代替的不吝赐教,这台机挺急的,谢谢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楼主:
这种机子的开关电源还是第一次碰到,在两个开关管和小变压器之间各有一个贴片三极管Q22和Q23,Q23是NY,Q22烧杯了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请有见过的帮忙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C:
好像二个都是N管。。。。

楼主:
先谢过了,麻烦您帮忙确认一下

网友D:
好象是一样的,台达的不清楚,丹佛斯的就一样

楼主:
gydzx,您好!谢谢您!

楼主:
换上N管,加直流进去,N管烧掉 DD30圆柱二极管炸掉。 三极管K3565也烧掉了,请问是为什么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不胜感激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望知道的前辈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