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机双屏

楼主(2008-05-29):
现在我有一台设备,有一个触摸屏一个PLC一个变频器通过485通讯连在一起,现在我想在操作台上加一个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相当于485通讯两个主站一个从站,请问可不可以的。

网友A:
PLC还和变频器连接吗?

网友B:
两主一从,难道你都没有考虑过时间冲突的问题?除非你的通讯协议具有冲突检测/避免的机制,否则就是痴人说梦。想办法做成一主两从或是各行其道吧。

网友C:
三菱的PLC与三菱人机可以直接一带二;

网友D(2008-08-06):
可以的,我们公司的HAKKO触摸屏可以实现这种功能.QQ4702323

网友E:
海泰克屏也行啊

很多屏都可以

网友F:
这个可以啊,用我们斯美特的屏,可以连啊,用我们的还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用屏的双通讯就好了..有什么技术问题一起讨论啊,QQ:462058040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用屏的软件通讯,

网友H(2008-09-11):
我现在手头有这个要求的,谁能提供工程案例啊,有请联系13915446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