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电线电缆断点的新方法

楼主(2008-05-29):
      数字万用表除了可以进行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基本参数的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变通使用,使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达到一表多用的目的。现给出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用此法检查屏蔽线时,如果仅仅是芯线折断而屏蔽层没断,则此法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A:
好,可以试试。。。。。。。。。。。。。。。

网友B:
谢谢楼主了,俺去试试看!

网友C:
电缆故障检测仪

网友D:
好方法,明天试一试。

网友E:
用液晶数显的电笔也可以。

网友F:
可以试一下

网友G:
好方法!试试!!

大家以前用什么方法!

网友H:
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I:
好又学习了,一会实践一下。

网友J: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

网友K:
谢谢楼主,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L:
这方法好,有机会试试,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M:
试试看以后,不过,断线这类故障不太多,一般都是短路的,接地的多些

网友N:
好方法,可以试试看,先谢谢了

网友O:
谢谢楼主了,俺去试试看,数显试电笔也可以的!!!!

网友P:
是量多根的还是单根的?多根的量出来没有差别?

网友Q:
比较简单的办法,有机会我要试试。

网友R:
谢谢楼主,学习了,这样也太方便了啊!

网友S:
恩,理论上讲的通

只是检查断线之前一定得先查查电缆有没有破损,那一头可是接的220v啊

安全第一嘛

呵呵

网友T:
值得一试。。

网友U:
有机会了一定要去试试看,我怕的是另一端的220v

网友V:
楼主是个细心人,明天试一下.谢了.

网友W:
不错楼主提的方法很好,记下了

网友X:
有机会一定试一下

网友:
不错,长见识啦!有机会一定试一试

网友Y:
高压地下电然可以吗?

网友Z:
数显试电笔还要方便...

网友AA:
      好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AB:
我也试试,应该管用吧。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我也试试,应该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是个细心人,明天试一下.谢了.

谢谢!!

网友AD:
明天试一下。

谢谢了!!!!!!

网友AE:
哟!真长见识了,学习学习。谢了!

网友AF:
有没有人验证过了?说说看,好使不?

网友P:
不好用,误差太大,看不准。这是我用VC9801A+系列测试的,不大好用,不管是用最小交流档还是最少直流档都是不大准确的!

网友AG:
没用过,不太清楚,有空试试,

网友AH:
要是比较细的信号线可以吗?

网友AI:
这是什么原理啊?要知其所以然才好啊!不能蒙的哦!!!

网友AJ:
还是用电缆故障检测仪吧!

网友AK:
当遇到室内暗装照明线路有断点时怎样判断其断点?

网友AL:
我觉得危险性太大,如果是多芯电缆那也很费事的.

网友AM:
我觉得楼主说的这方法很好,但如果可以用到的地方在广泛一些就好了。比如说暗线或者是比较长的线路,我们总不能拿一条同样的线来做表笔线吧。

网友T:
     这个方法,一个月前有用过,只是数值有些误差。

    没想到楼主拿到这里来咧~

             我万用表是用,UNIT  56 的,2V档,上次3*150电缆炸了一条,电缆沟里面,有160米,电缆直接炸断,空开可以合闸。

电缆沟里有两条一样的,我关了另外一条,防止干扰,沿途分段掏了几个点,把炸断的这条送电。  再用万用表测,手捏黑表笔,红笔接触电缆 显示0.8 ——4V不等,另外一条没有电压显示,通过测量最后定位断点在几米范围内`~

网友AN:
是个好方法,可以去试试,但注意安全

网友AO:
用只电笔就可以了。。。。。

网友AP:
用液晶数显的电笔也可以。最直接的方法  但不精确

网友AQ:
这种方法还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试试。

楼主:
路过!!回来看看!是否有人关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R:
可以试一下!

学习中,,,,,,,,,,,,,,

网友AS:
我想把红表笔加块薄铁片增加电容量效果会更好

网友AT:
谢谢,有时间试一试,学习了

网友AU:
这个强,,,有机会一定要试试看.

----------------------------------------

正泰,德力西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AV:
好的学习了,怎么我的表没有AC2V,只有DC2v哈

网友AP:
实践一哈   谢谢

爱!欠费停机

网友:
可以试试啊!!!!!!!!!!!!!!!!!!!!!

网友AW:
可以试试,有可能用的到。

网友AX:
非的低压交流2伏电压挡位吗?

网友AY:
楼主说的好,可以试一下的.只不过是表要很好用的才行呀.

网友AZ(2008-09-27):
我正好碰到这个问题

希望这个方法好用,我去试一下,哈哈

网友BA:
用液晶数显的电笔也可以。 怎么测啊!!!!

网友BB:
好方法啊     可以试一试哦              支持

网友BC:
以前学过这招,不太好用,很难查出来!

网友BD:
实际操作中,应该把断线的下端接地(如果是多芯电缆,应把其余没有故障的线芯并在一起接地),并且在断线的电源端串接一个220V60W左右的灯泡,这样做既安全又准确。

网友BE:
应该管用,有机会试试。

网友BF:
希望以后多发类似的帖子

网友BG:
現在市面上很多液晶顯示電筆都有這種感應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