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空压机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1。空压机,气压罐,干燥机,安装时气压罐在干燥机的前面还是后面?说说道理/

2。空压机的吸风口通室外还是散热通室外?

网友A:
气压罐在干燥机的前面,干燥机就是一个制冷机,以制冷的方式对压缩空气进行除湿。考虑到最大的可能利用制冷效率,在制冷前,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室温对压缩空气进行预冷。而这预冷,通过气压罐就可以最小的耗能来实现。

其道理是:就象刚烧好的菜,温度非常高,如果直接把它放入冰箱强行冷藏,会消耗很多的电能。有经验的人为了节电,首先会用风扇进行预冷,等温度降了差不多时,再放入冰箱。

空压机的吸风口通室内,排气口通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压罐在干燥机的前面,干燥机就是一个制冷机,以制冷的方式对压缩空气进行除湿。考虑到最大的可能利用制冷效率,在制冷前,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室温对压缩空气进行预冷。而这预冷,通过气压罐就可以最小的耗能来实现。

其道理是:就象刚烧好的菜,温度非常高,如果直接把它放入冰箱强行冷藏,会消耗很多的电能。有经验的人为了节电,首先会用风扇进行预冷,等温度降了差不多时,再放入冰箱。

空压机的吸风口通室内,排气口通室外。

不错 气压罐在干燥机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