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旋转编码器信号分离

楼主(2008-05-29):
如何将一套控制系统中的旋转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分离出来,要做到完全不影响原控制系统,分离出来的信号接另一套系统,最多可以分离出几路信号?如果可行,请详细说明,且体如何做?

网友A(2008-09-25):
首先要知道旋转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什么信号,多数为差分输出,还要知道接受是什么信号,一般情况下,可以接几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