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第一次碰到

楼主(2008-05-29):
今天去调试一个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参数设置好后开机:变频器报加速过电压  Er04  (康沃P3系列30KW   水泵电机是22KW),加速时间由原来的15秒改为30秒,测进线电压380V后又开机,故障依旧如此,此时判断可能是电缆或电机有问题,将电机负荷线打开后启动变频,加速正常没有跳机,总想问题找到了,于是把电机引线打开用摇表测绕组对地及相间绝缘和电阻,"正常"?再转动电机散热风扇很轻没有卡轴现象,不接电机直接给电缆送电开机正常,那显而易见就是电机的问提了吗?于是将电机线接好再开机却没有跳机相当正常,往复几次开机都正常.请大家给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在调试中我还没有主意到?还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给我解惑先谢大家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接地

网友B:
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呀!也许是接线良,或是变频器响应问题,还有一个是有点干扰。

网友C:
是不是潜水泵??

  力矩够么 ?

网友D:
没其它问题,就是加速时间不够长引起过电压,越大的电机加速时间参数应设定更长

网友E:
30秒加速时间完全够了,把载波频率调低点试一下,要么就是变频器质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