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与铜包铝线的综合性能比较

楼主(2008-05-29):
       电缆按内导体的不同来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纯铜材料,一种是铜包铝材料。铜包铝的英文是:Cooper Clad Aluminum,所以铜包铝导体也常称为:CCA导体。铜包铝复合线材最早由德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推出,随后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得以推广,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美国的CATV电缆早在1968年就开始试用铜包铝线,消耗数量达3万吨/年。现在美洲国家已经用铜包铝(钢)电缆代替了纯铜电缆。近年来,我国铜包铝CATV电缆也开始被大量使用。国家于2000年制定了行业标准——SJ/T11223-2000,大力推广宣传使用铜包铝电缆。目前上海、广州、浙江、辽宁等地的有线电视台已经普遍采用了铜包铝电缆,反应良好。
  铜包铝是在铝或铝钢合金芯材表面同心包覆铜层,经拉拔而成,铜层厚度在0.55mm以上。由于高频信号在导体上传输具有趋肤效应的特点,有线电视信号在0.008mm以上的铜层表面传递,铜包铝内导体能完全满足信号传输要求,其信号的传输特性与相同直径线铜体相一致。
   我们可以将铜包铝和纯铜进行以下四方面的比较:
  机械特性
    纯铜导体强度、伸长率比铜包铝导体大,也就是说纯铜在机械性能方面比铜包铝好。从电缆设计的角度来看,纯铜导体比铜包铝导体机械强度好的优点,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一定需要。铜包铝导体比纯铜轻很多,因此铜包铝的电缆在整体重量上比纯铜导体电缆要轻,这样会给电缆的运输和电缆的架设施工带来方便。另外铜包铝比纯铜软一点,用铜包铝导体生产的电缆在柔软性方面比纯铜的电缆好一点。
  电气性能
    因为铝的导电性比铜差,使得铜包铝导体的直流电阻比纯铜导体大,这点有无影响主要看电缆是否会被用来供电,如给放大器提供电源,如果被用来供电的话,铜包铝导体将会导致额外的电力消耗,电压降低较多。当频率超过5MHz时,此时的交流电阻衰减在这两种不同的导体下没有明显的区别。当然,这主要是因为高频电流的集肤效应,频率越高,电流的流动就越接近导体表面,在铜包铝导体的表面实际上纯铜材料,当频率高到一定时候,整个电流镀在铜材质里面流动了。在5MHz情况下,电流在近表面的约0.025毫米厚度中流动,而铜包铝导体的铜层厚度比此厚度多约一倍。对于同轴电缆,因为传输的信号是在5MHz以上,因此铜包铝导体和纯铜导体传输效果是相同的。在实际测试电缆的衰减可以证明这一点。 铜包铝较纯铜导体软,在生产过程中容易进行矫直处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用铜包铝的电缆要比用纯铜导体的电缆回波损耗指标好。
  经济性
    铜包铝导体是按重量出售的,纯铜导体也是按重量出售的,铜包铝导体的价格要比相同重量的纯铜导体贵一些。但是同样重量的铜包铝要比纯铜导体长度长很多,而电缆是按长度计算的。相同重量,铜包铝线是铜线长度的2.5倍,价格仅仅是每吨多几百元。综合下来,铜包铝就很有优势。由于铜包铝电缆比较轻,电缆的运输成本、安装架设成本都会有所降低,会给施工带来一定的方便性。
  易维护性
  使用铜包铝能减少网络故障,避免网络人员在维护时“冬子剪芯,夏子剪皮”(铝带纵包或铝管产品)。由于电缆的铜内导体与铝外导体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在炎热的夏季,铝外导体伸张较大,铜内导体相对回缩,不能充分接触到F头座内的弹性触片;在严寒的冬季,铝外导体收缩较大,使屏蔽层脱落。当同轴电缆采用铜包铝内导体时,它与铝外导体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小,气温变化时,电缆抽芯的故障大为减少,提高了网络的传输质量。
  总的来讲,铜包铝导体总体性能要比纯铜导体好,它将节约用户的费用。
  业内人士认为,电线电缆行业采用铜包铝线也是一种缓解目前企业压力的好办法。铝线外面包一层铜经拉制而成的双金属线,由于具有比重小,传输性能好等优点,特别适用于做射频同轴电缆的内导体,与纯铜线相比,其密度为纯铜40%左右。而传输特性优于纯铜线,是最理想的射频同轴电缆分支线内导体.

网友A:
铜包铝导体总体性能要比纯铜导体好,它将节约用户的费用。

网友B:
我不认为铜包线比纯铜线好,如果用在电流大的电路中,铝的过载能力比铜差多了,我至少认为目前国内生产的铜包铝线不行!

网友C:
和电机里的铝线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D:
目前国内的铜包铝的质量是否过关?

网友E:
呵呵电流大的电路中不能用 实心的了,涡流线都受不了,得用空心的,小电流用铜包铝还可以的,因为电子主要在导体表面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国内的铜包铝的质量是否过关?

那就得看谁家做了!另外客户的要求了!要记得:一味的降价就是等于要求降质量!!

网友F:
我觉得用铜线或铝线,只要算好载流量就OK了。就怕现在2,5平方的铜线用游标卡尺量才1。6个平方,再怎么算也算不准。

网友G:
实际线径要 比线上标的不一样,线越大误差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