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与西 门子PLC PROFIBUS方案

楼主(2008-05-29):
请教与主站为西门子PLC ,新增从站为三菱PLC 之间用PROFIBUS交讯方案

网友A:
我也在寻找解决方法.不一样的品牌就是不好用呀!

网友B:
使用三菱相应的PROFIBUS从站模块既可

网友C:
倒过来比较好做.....三菱主站

网友D:
 非常容易.可以选用三菱的QJ71PB92D模块!

就可以做PROFIBUS的从站了.

同时,如果用三菱的做主站,西门子的做从站,通讯需要用PROFIBUS的话,那么可以选择QJ71PB9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