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斯菲尔的PA194I-9K1电流表,GPRS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9):
1。组态王与斯菲尔的PA194I-9K1电流表(带MODBUS通信)的通信,选择莫迪康PLC的驱动,是选择ModbusRtu还是ModbusRtuServer的驱动。

2. 组态王通过GPRS与 远程的安装组态王的PC通信,连接DTU的组态王采用ModbusRtuServer的驱动,远程的组态王采用选择ModbusRtu的驱动。虚拟串口提示通信建立成功,但是发几条数据就有断开连接了,反复这样。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寄存器没有对应对,ModbusRtuServer的寄存器只有2类。ModbusRtu的寄存器有好多类,怎么对应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更新一下驱动就解决了.

网友B:
1.选择ModbusRtu。

2.你用的是组态王的哪个版本,DTU是那个品牌的,可以用最新的6.53软件试一试看看。另外你用的是域名解析方式还是固定IP地址方式?检查一下DTU的设置吧。

Bdd  1---30000  Bit  I/O离散 读写 开关量寄存器 对应0和1寄存器 举例:B1-01或11

Rdd  1---30000  SHORT/USHORT/LONG/FLOAT  I/O实数  读写 数据寄存器 对应其他的寄存器注意数据类型要对应。举例:R1 shout——31或41

                                                                                                    R1   flort——81或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