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

楼主(2008-05-29):
主机8入/8出 继电器输出,16M的,有工控朋友知道价钱吗?想买个来玩玩

网友A:
1千多元,不高于1800

网友B:
全新的要过2K,1800绝对买不到的

网友C:
是啊 买个玩也不要买那么高级的 价钱太贵了

网友D:
三菱對外的面價為4150,通常的折扣為0.49

如果熟悉代理商,可以拿到更低的折扣。

以上!

网友D:
買來玩玩的話,建議您玩FX1N帶晶體管輸出的,學習梯形圖之余還可以玩玩位置控制。

就我個人看來,如果真的要學習PLC,那么個人的話歐姆龍的CP1L還是值得推薦的。

以上!

网友E:
64MB的才3000呢

网友F:
我用FX2N   48MT 晶体管的PLC才3K左右,感觉还可以。

网友G(2009-03-04):
fx2nplc中m8038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H:
代 号 M8038
名 称 参数设置
内 容 ON: 通讯参数被设定
详细说明

(1)通讯参数设置标志。(简易PLC间的链接设置用)

(2)在FX2,FX2C里,作为RAM文件寄电器全部删除标志动作。

M8074=ON时,为M8038=ON的话,D6000~D7999的RAM文件寄电器被删除。

(3)FX2N对应Ver2.00以上。

适用的CPU FX0,FX0S,FX0N,FX1除外

网友I:
我这有二手的!500一个可以QQ1006588299

网友J:
学习,买个FX1N的也可以的

网友K: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学习与玩的话,根本不用买FX2N,买一个FX1N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