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斯菲尔的PA194I-9K1电流表,GPRS

楼主(2008-05-29):
1。组态王与斯菲尔的PA194I-9K1电流表(带MODBUS通信)的通信,选择莫迪康PLC的驱动,是选择ModbusRtu还是ModbusRtuServer的驱动。

2. 组态王通过GPRS与 远程的安装组态王的PC通信,连接DTU的组态王采用ModbusRtuServer的驱动,远程的组态王采用选择ModbusRtu的驱动。虚拟串口提示通信建立成功,但是发几条数据就有断开连接了,反复这样。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寄存器没有对应对,ModbusRtuServer的寄存器只有2类。ModbusRtu的寄存器有好多类,怎么对应呢????????

网友A:
1.选择modbusserver

2.b对应着1和2寄存器。0dddd 1-65535 读(打包)写 BIT I/O离散 逻辑线圈(0XXXX)
1dddd 1-65535 读(打包) BIT I/O离散 输入位寄存器(1XXXX)

r对应这其他寄存器 Rdd    1---30000  SHORT/USHORT/LONG/FLOAT I/O实数 读写 数据寄存器
举例说明 r1 shout类型,对应41读写属性,shou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