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气海拔问题

楼主(2008-05-29):
    设备要工作于青藏高原,我们平时所用的低压电器,如PLC、接触器、热继电器、断路器等是否会受影响。供应商商说可能会降容,但又说不出道理来。请问工控亡的朋友是否有经验?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海拔高了,空气密度降低,主要是会降低散热率.电器元件会发热过度.

网友B: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电器的散热条件以及触点的灭弧电压就会改变;因为海拔高度,空气稀薄,即使电器的散热条件变差,又给电弧的熄灭带来了困难。

据试验,海拔每升高100m,温升要增大0.1~0.5℃,而气温则降低0.5℃,所以海拔高度对温升的影响很小,可以不考虑。至于绝缘强度和分断能力则不然,一般海拔每升高100m,电气间隙和漏电距离的击穿强度将降0.5~1%。因此,将电器用于海拔高度超过2000m的地区时,应增强电器的绝缘强度,并且降低对分断能力的要求。

网友A:
对:求专 关于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电器的散热条件以及触点的灭弧电压就会改变;因为海拔高度,空气稀薄,即使电器的散热条件变差,又给电弧的熄灭带来了困难。

据试验,海拔每升高100m,温升要增大0.1~0.5℃,而气温则降低0.5℃,所以海拔高度对温升的影响很小,可以不考虑。至于绝缘强度和分断能力则不然,一般海拔每升高100m,电气间隙和漏电距离的击穿强度将降0.5~1%。因此,将电器用于海拔高度超过2000m的地区时,应增强电器的绝缘强度,并且降低对分断能力的要求。

内容的回复:

到真空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C:
我知道电器的工作环境是有标准的,电器的说明书上有明确的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求专 关于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电器的散热条件以及触点的灭弧电压就会改变;因为海拔高度,空气稀薄,即使电器的散热条件变差,又给电弧的熄灭带来了困难。

据试验,海拔每升高100m,温升要增大0.1~0.5℃,而气温则降低0.5℃,所以海拔高度对温升的影响很小,可以不考虑。至于绝缘强度和分断能力则不然,一般海拔每升高100m,电气间隙和漏电距离的击穿强度将降0.5~1%。因此,将电器用于海拔高度超过2000m的地区时,应增强电器的绝缘强度,并且降低对分断能力的要求。

内容的回复:

到真空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呵呵,在真空中电器的灭弧能力和绝缘强度会增强:如真空断路器。

网友A:
呵呵,在真空中电器的灭弧能力和绝缘强度会增强:如真空断路器。
至于绝缘强度和分断能力则不然,一般海拔每升高100m,电气间隙和漏电距离的击穿强度将降0.5~1%。因此,将电器用于海拔高度超过2000m的地区时,应增强电器的绝缘强度,并且降低对分断能力的要求。

===============================================================================================================================

那空气密度和电器绝缘强度究竟是什么关系?

网友B:
有点复杂,楼上看看巴森定律.

网友D:
2500米以下没问题,超过就要考虑了.

网友E:
是呀,为什么空气密度低就会使绝缘强度变差?真空就相当于密度为零呀!

网友F:
空气稀薄,影响散热。

不过有的电器原件能够适应很恶劣的环境,增加散热没问题的e

楼主:
像变频器、电磁调速电机在3500米左右的地区工作,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G:
我认为:空气密度降低后,分子运动减少,会降低散热效果.工作时线圈或触点的温度会升高,使绝缘变差降低绝缘强度.而真空断路器中使用的真空灭弧室设计时考虑了散热问题,里边的电极的散热面积很大,可以承受这样的条件.

网友H:
找本变频器或低压的样本查查就行乐

楼主:
电机有变频器驱动的话可以降低输出电压、电流来使电机稳定,若电机直接启动的话,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