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斯菲尔的PA194I-9K1电流表,GPRS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9):
斯菲尔的PA194I-9K1电流表

1。组态王与斯菲尔的PA194I-9K1电流表(带MODBUS通信)的通信,选择莫迪康PLC的驱动,是选择ModbusRtu还是ModbusRtuServer的驱动。

2. 组态王通过GPRS与 远程的安装组态王的PC通信,连接DTU的组态王采用ModbusRtuServer的驱动,远程的组态王采用选择ModbusRtu的驱动。虚拟串口提示通信建立成功,但是发几条数据就有断开连接了,反复这样。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寄存器没有对应对,ModbusRtuServer的寄存器只有2类。ModbusRtu的寄存器有好多类,怎么对应呢????????

网友A(2008-09-19):
东启供应PA194I-DK1电流表,PA194I-9K1电流表 1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1K1,PA194I-1K2,PA194I-1K3,PA194I-1K5,PA194I-1K6 直流电流表PA195I-1K1,PA195I-1K2交流电压表PZ194U-1K1, PZ194U-1K2,PZ194U-1K3,PZ194U-1K5 ,PZ194U-1K6直流电压表PZ195U-1K1,PZ195U-1K2,PZ195U-1K3,PZ195U-1K5 ,PZ195U-1K6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5Q-1K1,PS195Q-1K2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5P-1K1,PS195P-1K2频率表PD195F-1K1,PD195F-1K2功率因数表PD195H-1K1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5D-1K1,PD195D-1K2  42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2K1,PA194I-2K2,PA194I-2K3,PA194I-2K4,PA194I-2K5,PA194I-2K6
  直流电流表PA195I-2K1,PA195I-2K2,PA195I-2K4 交流电压表PZ194U-2K1, PZ194U-2K2,PZ194U-2K3,PA194U-2K4,PZ194U-2K5 ,PZ194U-2K6 直流电压表PZ195U-2K1,PZ195U-2K2,PZ195U-2K3,PA195U-2K4,PZ195U-2K5 ,PZ195U-2K6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2K1,PS194Q-2K2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2K1,PS194P-2K2 频率表PD194F-2K1,PD194F-2K2 功率因数表PD194H-2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2K1,PD194D-2K2  6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3K1, PA194I-3K4,  直流电流表PA195I-3K1交流电压表PZ194U-3K1PA194U-3K4 直流电压表PZ195U-3K1PA195U-3K4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3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3K1 频率表PD194F-3K1 功率因数表PD194H-3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3K1 4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4K1 直流电流表PA195I-4K1 交流电压表PZ194U-4K1 直流电压表PZ195U-4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4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4K1 频率表PD194F-4K1 功率因数表PD194H-4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4K1 96×48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5K1 直流电流表PA195I-5K1 交流电压表PZ194U-5K1 直流电压表PZ195U-5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5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5K1
频率表PD194F-5K1 功率因数表PD194H-5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5K1 96×96方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9K1,PA194I-9K2,PA194I-9K3,PA194I-9K4,PA194I-9K5,PA194I-9K6
  直流电流表PA195I-9K1,PA195I-9K2,PA195I-9K4 交流电压表PZ194U-9K1, PZ194U-9K2,PZ194U-9K3,PA194U-9K4,PZ194U-9K5 ,PZ194U-9K6 直流电压表PZ195U-9K1,PZ195U-9K2,PZ195U-9K3,PA195U-9K4,PZ195U-9K5 ,PZ195U-9K6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9K1,PS194Q-9K2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9K1,PS194P-9K2频率表PD194F-9K1,PD194F-2K2 功率因数表PD194H-9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9K1,PD194D-9K2  61方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AK1, PA194I-AK4,   直流电流表PA195I-AK1 黄海滨13736391194

网友A:
东启供应PZ194U-1K1电压表,PA194I-DK1电流表,PA194I-9K1电流表 1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1K1,PA194I-1K2,PA194I-1K3,PA194I-1K5,PA194I-1K6 直流电流表PA195I-1K1,PA195I-1K2交流电压表PZ194U-1K1, PZ194U-1K2,PZ194U-1K3,PZ194U-1K5 ,PZ194U-1K6直流电压表PZ195U-1K1,PZ195U-1K2,PZ195U-1K3,PZ195U-1K5 ,PZ195U-1K6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5Q-1K1,PS195Q-1K2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5P-1K1,PS195P-1K2频率表PD195F-1K1,PD195F-1K2功率因数表PD195H-1K1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5D-1K1,PD195D-1K2  42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2K1,PA194I-2K2,PA194I-2K3,PA194I-2K4,PA194I-2K5,PA194I-2K6
  直流电流表PA195I-2K1,PA195I-2K2,PA195I-2K4 交流电压表PZ194U-2K1, PZ194U-2K2,PZ194U-2K3,PA194U-2K4,PZ194U-2K5 ,PZ194U-2K6 直流电压表PZ195U-2K1,PZ195U-2K2,PZ195U-2K3,PA195U-2K4,PZ195U-2K5 ,PZ195U-2K6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2K1,PS194Q-2K2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2K1,PS194P-2K2 频率表PD194F-2K1,PD194F-2K2 功率因数表PD194H-2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2K1,PD194D-2K2  6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3K1, PA194I-3K4,  直流电流表PA195I-3K1交流电压表PZ194U-3K1PA194U-3K4 直流电压表PZ195U-3K1PA195U-3K4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3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3K1 频率表PD194F-3K1 功率因数表PD194H-3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3K1 4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4K1 直流电流表PA195I-4K1 交流电压表PZ194U-4K1 直流电压表PZ195U-4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4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4K1 频率表PD194F-4K1 功率因数表PD194H-4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4K1 96×48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5K1 直流电流表PA195I-5K1 交流电压表PZ194U-5K1 直流电压表PZ195U-5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5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5K1
频率表PD194F-5K1 功率因数表PD194H-5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5K1 96×96方形黄海滨13736391194

网友A:
东启供应PZ194U-2K1电压表,PZ194U-1K1电压表,PA194I-DK1电流表,PA194I-9K1电流表 1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1K1,PA194I-1K2,PA194I-1K3,PA194I-1K5,PA194I-1K6 直流电流表PA195I-1K1,PA195I-1K2交流电压表PZ194U-1K1, PZ194U-1K2,PZ194U-1K3,PZ194U-1K5 ,PZ194U-1K6直流电压表PZ195U-1K1,PZ195U-1K2,PZ195U-1K3,PZ195U-1K5 ,PZ195U-1K6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5Q-1K1,PS195Q-1K2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5P-1K1,PS195P-1K2频率表PD195F-1K1,PD195F-1K2功率因数表PD195H-1K1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5D-1K1,PD195D-1K2  42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2K1,PA194I-2K2,PA194I-2K3,PA194I-2K4,PA194I-2K5,PA194I-2K6
  直流电流表PA195I-2K1,PA195I-2K2,PA195I-2K4 交流电压表PZ194U-2K1, PZ194U-2K2,PZ194U-2K3,PA194U-2K4,PZ194U-2K5 ,PZ194U-2K6 直流电压表PZ195U-2K1,PZ195U-2K2,PZ195U-2K3,PA195U-2K4,PZ195U-2K5 ,PZ195U-2K6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2K1,PS194Q-2K2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2K1,PS194P-2K2 频率表PD194F-2K1,PD194F-2K2 功率因数表PD194H-2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2K1,PD194D-2K2  6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3K1, PA194I-3K4,  直流电流表PA195I-3K1交流电压表PZ194U-3K1PA194U-3K4 直流电压表PZ195U-3K1PA195U-3K4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3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3K1 频率表PD194F-3K1 功率因数表PD194H-3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3K1 4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4K1 直流电流表PA195I-4K1 交流电压表PZ194U-4K1 直流电压表PZ195U-4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4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4K1 频率表PD194F-4K1 功率因数表PD194H-4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4K1 96×48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5K1 直流电流表PA195I-5K1 交流电压表PZ194U-5K1 直流电压表PZ195U-5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5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5K1
频率表PD194F-5K1 功率因数表PD194H-5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5K1 96×96方形黄海滨13736391194

网友A:
东启供应PZ194U-3K1电压表,PZ194U-2K1电压表,PZ194U-1K1电压表,PA194I-DK1电流表,PA194I-9K1电流表 1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1K1,PA194I-1K2,PA194I-1K3,PA194I-1K5,PA194I-1K6 直流电流表PA195I-1K1,PA195I-1K2交流电压表PZ194U-1K1, PZ194U-1K2,PZ194U-1K3,PZ194U-1K5 ,PZ194U-1K6直流电压表PZ195U-1K1,PZ195U-1K2,PZ195U-1K3,PZ195U-1K5 ,PZ195U-1K6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5Q-1K1,PS195Q-1K2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5P-1K1,PS195P-1K2频率表PD195F-1K1,PD195F-1K2功率因数表PD195H-1K1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5D-1K1,PD195D-1K2  42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2K1,PA194I-2K2,PA194I-2K3,PA194I-2K4,PA194I-2K5,PA194I-2K6
  直流电流表PA195I-2K1,PA195I-2K2,PA195I-2K4 交流电压表PZ194U-2K1, PZ194U-2K2,PZ194U-2K3,PA194U-2K4,PZ194U-2K5 ,PZ194U-2K6 直流电压表PZ195U-2K1,PZ195U-2K2,PZ195U-2K3,PA195U-2K4,PZ195U-2K5 ,PZ195U-2K6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2K1,PS194Q-2K2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2K1,PS194P-2K2 频率表PD194F-2K1,PD194F-2K2 功率因数表PD194H-2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2K1,PD194D-2K2  6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3K1, PA194I-3K4,  直流电流表PA195I-3K1交流电压表PZ194U-3K1PA194U-3K4 直流电压表PZ195U-3K1PA195U-3K4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3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3K1 频率表PD194F-3K1 功率因数表PD194H-3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3K1 4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4K1 直流电流表PA195I-4K1 交流电压表PZ194U-4K1 直流电压表PZ195U-4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4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4K1 频率表PD194F-4K1 功率因数表PD194H-4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4K1 96×48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5K1 直流电流表PA195I-5K1 交流电压表PZ194U-5K1 直流电压表PZ195U-5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5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5K1
频率表PD194F-5K1 功率因数表PD194H-5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5K1 96×96方形黄海滨13736391194

网友A:
东启供应PZ194U-4K1电压表,PZ194U-3K1电压表,PZ194U-2K1电压表,PZ194U-1K1电压表,PA194I-DK1电流表,PA194I-9K1电流表 1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1K1,PA194I-1K2,PA194I-1K3,PA194I-1K5,PA194I-1K6 直流电流表PA195I-1K1,PA195I-1K2交流电压表PZ194U-1K1, PZ194U-1K2,PZ194U-1K3,PZ194U-1K5 ,PZ194U-1K6直流电压表PZ195U-1K1,PZ195U-1K2,PZ195U-1K3,PZ195U-1K5 ,PZ195U-1K6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5Q-1K1,PS195Q-1K2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5P-1K1,PS195P-1K2频率表PD195F-1K1,PD195F-1K2功率因数表PD195H-1K1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5D-1K1,PD195D-1K2  42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2K1,PA194I-2K2,PA194I-2K3,PA194I-2K4,PA194I-2K5,PA194I-2K6
  直流电流表PA195I-2K1,PA195I-2K2,PA195I-2K4 交流电压表PZ194U-2K1, PZ194U-2K2,PZ194U-2K3,PA194U-2K4,PZ194U-2K5 ,PZ194U-2K6 直流电压表PZ195U-2K1,PZ195U-2K2,PZ195U-2K3,PA195U-2K4,PZ195U-2K5 ,PZ195U-2K6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2K1,PS194Q-2K2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2K1,PS194P-2K2 频率表PD194F-2K1,PD194F-2K2 功率因数表PD194H-2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2K1,PD194D-2K2  6方形交流电流表PA194I-3K1, PA194I-3K4,  直流电流表PA195I-3K1交流电压表PZ194U-3K1PA194U-3K4 直流电压表PZ195U-3K1PA195U-3K4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3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3K1 频率表PD194F-3K1 功率因数表PD194H-3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3K1 46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4K1 直流电流表PA195I-4K1 交流电压表PZ194U-4K1 直流电压表PZ195U-4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4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4K1 频率表PD194F-4K1 功率因数表PD194H-4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4K1 96×48槽形 交流电流表PA194I-5K1 直流电流表PA195I-5K1 交流电压表PZ194U-5K1 直流电压表PZ195U-5K1  三相无功功率表 PS194Q-5K1  三相有功功率表 PS194P-5K1
频率表PD194F-5K1 功率因数表PD194H-5K1 功率因数角度表PD194D-5K1 96×96方形黄海滨13736391194

网友A:
东启供应PA194I-1X1电流表,数显电流表,PZ194U-1X1,数显电压表,PA195I-1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1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2X1,数显电流表,PZ194U-2X1,数显电压表,PA195I-2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2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3X1,数显电流表,PZ194U-3X1,数显电压表,PA195I-3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3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4X1,数显电流表,PZ194U-4X1,数显电压表,PA195I-4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4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5X1,数显电流表,PZ194U-5X1,数显电压表,PA195I-5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5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9X1,数显电流表,PZ194U-9X1,数显电压表,PA195I-9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9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AX1,数显电流表,PZ194U-AX1,数显电压表,PA195I-A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A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2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2X4,三相数显电压表,PA194I-3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3X4,三相数显电压表,PA194I-A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AX4,三相数显电压表,PA194I-9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9X4,三相数显电压表,PA194I-D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DX4,三相数显电压表。

网友A:
东启供应PA194I-1X1电流表,PA194I-2X1电流表,数显电流表,电压表PZ194U-1X1,数显电压表,PA195I-1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1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2X1,数显电流表,PZ194U-2X1,数显电压表,PA195I-2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2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3X1,数显电流表,PZ194U-3X1,数显电压表,PA195I-3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3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4X1,数显电流表,PZ194U-4X1,数显电压表,PA195I-4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4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5X1,数显电流表,PZ194U-5X1,数显电压表,PA195I-5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5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9X1,数显电流表,PZ194U-9X1,数显电压表,PA195I-9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9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AX1,数显电流表,PZ194U-AX1,数显电压表,PA195I-AX1数显直流电流表,PZ195U-AX1数显直流电压表。PA194I-2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2X4,三相数显电压表,PA194I-3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3X4,三相数显电压表,PA194I-A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AX4,三相数显电压表,PA194I-9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9X4,三相数显电压表,PA194I-DX4,三相数显电流表,PZ194U-DX4,三相数显电压表。

网友B:
上边的刷屏呢!一次就行,多了容易让人烦!

网友C(2008-11-06):
8楼就是个大SB,没事乱发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