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的电源能带10个光电开关吗?

楼主(2008-05-29):
光电开关是普通的那种!  哈哈  忘了是0.5a的电源啊!

网友A:
那你要查一下光电开关功耗了,一般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只带开关还可以啦,不能带继电器接触器了

网友C:
不同时开通光电开关可以,如果都在耗电状态好像不够用。

网友D:
一般应该可以的!!!!

网友E:
y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不过光电开关上边写的额定电流是200ma呢   照这样算就带2a以上才行 不过我最多按100ma算  很多柜子了  还没出过问题     大家平时都是怎么算得啊?

网友F:
要查一下光电开关功耗.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
这个不知道,不过在安全考虑是必须达到满足10个的叠加电流的!

网友H:
10个光电开关如果同时驱动各自的负载,0.5A的电源明显不够。

网友I:
小了些.要留有余量哦.

网友J:
应该可以。还是确认一下你的开光总容量有把握

网友K:
看你的光电开关咋个用法了,不带继电器等负载应该没问题的。象我用的,将输出接控制板的光藕输入,那是没问题的。

网友L:
    这要看光电开关的用法,开关频率高吗?  要是每个开关一分钟动他个一二十次。估计险。     呵

网友M:
这个要看你怎么用了,拿来驱动中继肯定不够,给PLC就够了哦

网友N:
我是刚入行的 以上老师说的很对!! 在这学生学习了,,还有一点是

电机的固定螺栓紧固不到位造成电机震动而引起的其它机械噪音

请老师指点

楼主:
直接送给plc的  同时使用的几率不大!

网友O:
还要看你 DC电源是多大A数的咯

网友P:
看标题   可以这样回答"DC24v的电源能带10W个光电开关"    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准备试试!

网友Q:
应该没问题的,但DC24的功率要够用的。

网友R:
一个光电0.5A 同时都作肯定不够的
看看容量大小

网友S:
应该不够,除非你那光电是超省电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