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换电容器 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各位好!

    请教切换电容器 接触器是怎么回事 ?和主触点并联起来的触点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和主触头并联的叫辅助触头,一般就是在主触头的连接的瞬间接通,在接通之后就不工作了。

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在接通电源的时候电容在充电,瞬间的浪涌电流很大,采用辅助触头并联,增大载流量。

在正常工作后就只是维持正常的工作电流,没有必要采用更大的触头。

楼主(2011-05-09):
谢谢,很好很强大

网友B:
不是辅助触头,是超前触点。这些超前触点在主触点之前闭合,并在主触点闭合到一定程度时断开。这种接触器能够有效降低浪涌电流的影响,并能经受高于额定电流200倍的瞬变电流冲击,增强了在使用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C:
                   你的表述很不专业。你所描述的电容器是否是功率补偿?如果是,我可告诉你,功率补偿电容器每自动切换一次都需要放电。原来老式装置是有3个电阻进行放电,利用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进行放电,现在有电容专用交流接触器了!原理是一回事,切换再投入时要进行放电,如不放电就会造成相间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辅助触头,是超前触点。这些超前触点在主触点之前闭合,并在主触点闭合到一定程度时断开。这种接触器能够有效降低浪涌电流的影响,并能经受高于额定电流200倍的瞬变电流冲击,增强了在使用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E:
 切换电容器接触器的型号很多。现说某型号工作原理:

当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时,电阻切合电路提前接通,电流经过电阻向电容器充电,电阻抑制了电容器合闸涌流,随后主触头闭合承载了电容电流;同时短接了切合电阻,当接触器释放时,主触头先断开,电阻切合电路延时断开,抑制了电容器切断时的过电压。两动断(常闭)触头与电阻组成放电电路,当接触器吸合时,该电阻与电容器断开,释放时,电阻与电容器并接使电容器放电。

网友F:
6楼的回答较完满 认同

楼主:
6楼强大,感谢! 问一下,它是如何做到延时的?

网友G:
可以叫超前触点,(其实也算是一种辅助触头.)这些超前触点在主触点之前闭合,并在主触点闭合到一定程度时断开。这种接触器能够有效降低浪涌电流的影响,提高抗干扰能力 .现在是用电容专用交流接触器了!超前触点有主触点联接的不是平常的导线,而是一种电阻线,有阻值,可以放电.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