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51报警

楼主(2008-05-29):
请教:

  那位高手遇到过,

  Siemens Masterdriver MC plus F051报警,

  如何解决,处理

 谢谢!

网友A(2008-07-28):
我遇到过,

051有很多种原因,我遇到的是编码器故障,更换编码器后就好了!

网友B(2010-04-05):
F051就是报编码器故障

网友C(2010-05-14):
现大量供应现货编码器,型号ERN1387.001-2048,优惠价格让您想不到,欢迎来电联系洽谈!15810513352!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对刘工的建议是

1:是否编码器太脏了

2:编码器电缆是否有问题

3:否则才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D(2010-08-29):
今天又学到一招,欢迎大家多指教问题。

网友E:
试着初始化参数,然后再作自整定,自整定通过,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