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我这两天遇到一个关于电机的怪现象,请各位给指教一下;我单位有一台75KW电机,这台电机更换到位后送电后未出现任何问题,当远程刚启动主开关跳闸,热保护未动作并照成接触器主触点粘连,更换另一主回路还是此电机,一起动还是主开关马上跳闸,用500V摇表检查电机(绕组间,对地)绝缘没问题,电缆(从电机到接触器下口)绝缘也没问题,更换接触器后并更换另一台电机未发生任何问题,后来使用开关直接启动,接成星接可以启动,接成角接造成250A主开关跳闸,在主开关下方还有一个200A开关及接电机的125A开关,这两个开关都未动作直接动作250A开关,有经历过此现象的人吗?请各位给指点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转子问题,如果星形启动三相电流已经很大的话,角形肯定跳闸了.转子短路啊~!

楼主:
星形启动电流未测,但是运行电流为12.2A,但是转子短路如何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A:
要用专用的工具才可以的,换一个拉!

网友B:
可以上传你的原理图来看看吗?

网友C:
星三角转换的时间设好了没?

网友D:
都没问题的话换一个大点的空开试试。要是还跳就是有短路或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三角转换的时间设好了没?

此设备未用星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传你的原理图来看看吗?

对不起,我没有电子版的,只有图纸。

楼主:
这台电机周四由维保拉走后周五打电话说他们测试没问题,可以启动而运行状态良好,这个问题挺困扰我们的?!

网友E:
电机是75还是7.5?电流才12.2?他们测试没问题?是不是电机转子全套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75还是7.5?电流才12.2?他们测试没问题?是不是电机转子全套好的?

网友G:
你是星型转换成角型的时候跳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的二次线路没设计好

网友G:
我去年也碰到这情况,我是启动132KW的电机,星启动都没问题,一换成角型就跳,后来分析一下二次回路,问题是出在时间续电器上

网友H:
星型启动的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电流就越大,是不是时间太长了....你再试试

网友I:
1、问题是出在时间继电器上

2、星型启动的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电流就越大

楼上的两位:

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B:
好好检查你的一次接线吧...

楼主:
电机是75KW的,电流是空载时测的,另外电机是用空开直起的,星接与角接是直接改变电机绕组接法,而不是使用星-角启动电路。

网友J:
我是刚入行的 以上老师说的很对!! 在这学生学习了,,还有一点是

电机的固定螺栓紧固不到位造成电机震动而引起的其它机械噪音

请老师指点

网友K(2008-09-29):
引用 楼主:
电机是75KW的,电流是空载时测的,另外电机是用空开直起的,星接与角接是直接改变电机绕组接法,而不是使用星-角启动电路。

1:如果75KW电机你直接用断路器启动的话250A根本就不够!

2:我单位有一台75KW电机,这台电机更换到位后送电后未出现任何问题,当远程刚启动主开关跳闸,热保护未动作并照成接触器主触点粘连,更换另一主回路还是此电机,一起动还是主开关马上跳闸,用500V摇表检查电机(绕组间,对地)绝缘没问题,电缆(从电机到接触器下口)绝缘也没问题,更换接触器后并更换另一台电机未发生任何问题,后来使用开关直接启动,接成星接可以启动,接成角接造成250A主开关跳闸,在主开关下方还有一个200A开关及接电机的125A开关,这两个开关都未动作直接动作250A开关(首先肯定是跳250A的,因为电流先经过250A的断路器,我不明白为什么下面还装个200A的和125A的!可能你本来是用星三角启动的后来出现故障才改用直接启动的!)

3:热保护未动作并照成接触器主触点粘连!(热保护动作没这么快的,大电流经过250A断路器时就已经跳闸了热保护还没反应过来呢!接触器主触点粘连直接就说明是电流太大!)

4:这台电机更换到位后送电后未出现任何问题(电机是维修过拿来的吗?如果是的话可能维修的不好,还有可能就是转子绕组断掉,当转子绕组断掉的时候,空载电流是正常的,但一带负载就会过电流!)

以上几点是我的看法不知道你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L:
250A主开关下一共负载是多少?200A下负载是多少?  有可能250A总负载过大,当启动你的75KW电机时 超了负载。可以将其他负载全部停掉,试下你的75KW电机。

请检查75KW电机一次回路所以电气设备的负载匹配!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机是75KW的,电流是空载时测的,另外电机是用空开直起的,星接与角接是直接改变电机绕组接法,而不是使用星-角启动电路。

1:如果75KW电机你直接用断路器启动的话250A根本就不够!

2:我单位有一台75KW电机,这台电机更换到位后送电后未出现任何问题,当远程刚启动主开关跳闸,热保护未动作并照成接触器主触点粘连,更换另一主回路还是此电机,一起动还是主开关马上跳闸,用500V摇表检查电机(绕组间,对地)绝缘没问题,电缆(从电机到接触器下口)绝缘也没问题,更换接触器后并更换另一台电机未发生任何问题,后来使用开关直接启动,接成星接可以启动,接成角接造成250A主开关跳闸,在主开关下方还有一个200A开关及接电机的125A开关,这两个开关都未动作直接动作250A开关(首先肯定是跳250A的,因为电流先经过250A的断路器,我不明白为什么下面还装个200A的和125A的!可能你本来是用星三角启动的后来出现故障才改用直接启动的!)

3:热保护未动作并照成接触器主触点粘连!(热保护动作没这么快的,大电流经过250A断路器时就已经跳闸了热保护还没反应过来呢!接触器主触点粘连直接就说明是电流太大!)

4:这台电机更换到位后送电后未出现任何问题(电机是维修过拿来的吗?如果是的话可能维修的不好,还有可能就是转子绕组断掉,当转子绕组断掉的时候,空载电流是正常的,但一带负载就会过电流!)

以上几点是我的看法不知道你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N:
我见过这类故障,是定子绕组单相有一组闸间短路造成的。“接成星接可以启动”是因为加在绕组上的相电压为220V,且只有一组绕组坏不影响电机启动,只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罢了。

网友O:
75KW电机怎么用空开直起?不科学!!!!!!

网友P:
应该检查一下接线,看看····································

网友Q:
星接也许对了,角接电机时是否弄错了接线柱?要不就是有一相有短路了

网友R:
引用27楼:星接也许对了,角接电机时是否弄错了接线柱?

可仔细核对一下接线板上6个线端子的排列位置。

网友S: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可以把结果给大家透露点吗?谢谢

网友T:
75KW电动机星形可以启动三角形不能启动,这是正常的因为星形启动电流只是额定电流三分之一,三角形启动瞬间电流是额定电流5-7倍,所以星形可以启动三角形不能启动。关于主开关跳闸下面分路不跳,这有可能是开关里面脱口器灵敏度问题,正常75KW电动机额定电流大概是140A左右。

网友U:
75KW电动机星形可以启动三角形不能启动,这是正常的因为星形启动电流只是额定电流三分之一,三角形启动瞬间电流是额定电流5-7倍,所以星形可以启动三角形不能启动。关于主开关跳闸下面分路不跳,这有可能是开关里面脱口器灵敏度问题,正常75KW电动机额定电流大概是140A左右。 同意30楼的观点,没什么可奇怪的

网友V:
建议对该电机先进行整体检查(绝缘,直阻,机械配合,接线方式等),若没问题,可采用降压空载启动(星/三角,自耦变),即可.

网友W:
可能是一次回路有问题。

网友K:
75kw电机用250A空开在重负载下启动是有可能要跳的,还有一种可能你打开电机看看有没有小的金属铁屑因为在没通电的时候它是不会动的,在通了电以后定子产生磁性使铁屑跳动挂破线圈而使线圈绝缘不好.当然这种可能很小只是一个建议

网友X:
看一下你们那里的变压器是否够大

网友Y:
如线路没问题,同意75kw380v回路250A空开不够大。

网友Z:
角型接线问题,接线相序不对

网友AA:
同意24楼的,是定子绕组单相有一组闸间短路造成的。“接成星接可以启动”是因为加在绕组上的相电压为220V,且只有一组绕组坏不影响电机启动,只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罢了。

网友AB:
以上说法都不对,不用说75KW电机,就是90KW电机,250A的开关也够,只不过空开要选用保护电动机用的(它的瞬间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不能选用配电用的,(它的瞬间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因此容易造成空开跳闸。还有在判断一下电机的直流电阻如何,这是判断三项平衡的根本。

网友AB:
以上说法都不对,不用说75KW电机,就是90KW电机,250A的开关也够,只不过空开要选用保护电动机用的(它的瞬间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不能选用配电用的,(它的瞬间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因此容易造成空开跳闸。还有在判断一下电机的直流电阻如何,这是判断三项电流是否平衡的根本。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以上说法都不对,不用说75KW电机,就是90KW电机,250A的开关也够,只不过空开要选用保护电动机用的(它的瞬间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不能选用配电用的,(它的瞬间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因此容易造成空开跳闸。还有在判断一下电机的直流电阻如何,这是判断三项电流是否平衡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