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05-29):
        目前用研华pci1716L做12路模拟输入信号的采集,采用vb编程,需要把采集来的数据放在数据库里(ACESS或excel),供组态软件调用画图。这12路模拟输入信号主要测一个最大2s的工作过程,要求每ms对每路采集1-2个点。在工作过程之外,对其中一路采集,时间要求不是很快。

      那位高手闲暇之余能帮忙把这个事情作了,价格好说,QQ:35427970。

网友A:
每毫秒采集1-2个点?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哦

为什么要放在数据库里呢?直接做成OPCServer可能更好一些吧

楼主:
每个通道每ms采集1-2个点,工作时,一般用其中5个通道,也就是每ms采集10个点,1716L的功能应该能满足要求吧。上位组态软件用的是wincc,做成opcserver应该也可以。

高手快出来,帮一下忙哈。

网友B:
哈哈,我可以帮你做,不过是用vc做。我给朋友们做的都是用vc做的,如果合适的话可以与我联系。vb6_888@126.com

网友A:
1716L能满足你的要求,但电脑程序访问1716L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哦,可能只有DMA方式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