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

楼主(2008-05-30):
将两根电缆的屏蔽线用一根导线连接是否影响屏蔽效果

网友A:
应该不会,

屏蔽线是等电位的

网友B:
屏蔽线一般都要可靠接地。

网友C:
楼上的说法屏蔽线和接地线一样了

网友D:
屏蔽就是接地,学习了啊

网友E:
在我们公司里有不少监控设备,但是通常监控探头<除一些云台监控电源输入是220V可以可靠接地>都有一个12V的电源,变压器输入、输出电源线都是只有两根线,那么这个屏蔽线该怎么接?可不可以屏蔽线一头接监控探头带金属的部位,另一头220V的地线呢?

楼主:
既然不会那屏蔽为什么都是网状的

网友F:
主要是看是否接通,还有最好接0V或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