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点数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08-05-30):
组态王为什么有点数的区别,它的点数如何计算,是不是跟PLC一样,谢谢,

网友A:
不一样,只会多不会少,因为还有中间变量等

网友B:
组太王连全局内存变量都算点,想钱想疯了

网友C:
外部变量+内部变量,最好是再留点余量

网友D:
中间变量 算点

计 算点数都不容易

网友E(2008-07-02):
可以用用力控组态软件,只算外部变量即和硬件设备建立连接的点,而 中间变量内部变量都不计价的。开发版免费,没有开发加密锁的

网友F:
组态王中间点记点确实不厚道,如果是用到数据库,几百个中间点很正常

网友G:
易控软件不计算中间变量,而且开发版是免费无限点的!

网友H(2016-05-14):
请问一个模拟量是一个点吗?比如原料油液位12位的模拟量,在组态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