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械
急求!!封口机温度控制

楼主(2008-05-30):
本人正在做一台自动封口机设备,原来的温度控制采用温控表,热点偶,加热管控制,为了节约成本打算采用简单的发热丝手动调节电压控制,不带温控表(世面上最简单的那种受到封口机控制). 现求高手是否可以,如可以,应该选用什么元器件,最好有电气原理图或电气原理说明,谢谢!!!

网友A:
就简单的办法到电器门市部买一个手动调压器接上就可以调节温度,按上面的接线图接线很容易的,

网友B:
一句话、中国就多了这种设备制造企业能好的起那才见鬼、做设备连基本的精度都保证不了技术公司实力都有限垮掉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