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封口机温度控制

楼主(2008-05-30):
本人正在做一台自动封口机设备,原来的温度控制采用温控表,热点偶,加热管控制,为了节约成本打算采用简单的发热丝手动调节电压控制,不带温控表(世面上最简单的那种受到封口机控制). 现求高手是否可以,如可以,应该选用什么元器件,最好有电气原理图或电气原理说明,我的邮箱是douxy74@126.com                                                                                                    谢谢!!!

网友A:
还有比用热电藕和温控表配合成本更低的方案?

网友B:
呵呵..调压器的成本也不低

小俊!

网友:
听说可以用温控电路板控制,价格好像大概在100多块钱吧,有一些模温机上面用的,不用温控表控制温度了,

网友C:
我有一个简易方案,没有温度检测和反馈,调节温度全靠手动,小功率的大概不到十元钱,非常实用但不知道你的加热功率是多少瓦?

我的邮箱redrock99@126.com

有需要请讲

网友D:
不用温控表,是不是也要有个温度计什么的?

网友C:
楼主所说的意思不用温度检测控制和显示用的部件,那就是通俗的手动调节

象你所说的封口机的加热功率应该不会大,如果只有几百瓦的加热功率,我有一个方案,用以小可控硅为主要部件小电路来完成.

这种电路在市场上有成品,几元钱就搞定.市售的成品一种形态是用在调光灯上,通俗的讲就叫调压块.如果你的加热电流在一A以上,建议将里面的BTA三管脚的整流块换成更大一级,例如5A 的,同时在BTA的后面加上芯片用散热片.另一种是用在家用吊扇用的调速器,是用来给单相电机跳速的.

这两种元件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简易的可控硅触发电路.可用在小功率的负载上.例如阻性负载--,电热丝,感性负载--单相调速电机.计算时遵循电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例如I=U/R, Q=I*I*R,虽然热状态其阻值会改变.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使用的开关电位器不同,调压器是有从关到开后阻值逐渐变大,则调节输出功率由小变大,而调速器是从关到开后阻值由大变小,则调节输出的功率就由大变小了.

我曾自己动手改了个上述的调压器为电热杯使用,在熬粥时节电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