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一拖二问题

楼主(2008-05-30):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用一个变频器拖动两台风机(前提是变频器的容量够用),但这两台风机的规格不同(指功率不一样),我想请教一下这样设计可以实现嘛???

急救,谢谢。。。

网友A:
选那个多电机切换的卡。。。。

楼主:
我的这两台电机是要求同时开启和关闭的

网友B:
两台电机的总功率不超过变频器的80%,在每台电机前面加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电流整定按实际电机电机功率设定)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3楼的,我想将两台电机同时直接接到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端,不用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这样可以嘛?

楼主:
假如我在变频器的输出端(U、V、W)上先接熔断器,然后再在各台电机前面加热继电器,这样可以嘛?

请教。。。

网友C:
变频器功率要加大,变频器与电机间不要用接触器;

楼主:
恩,同意6楼的,我也觉得不需要用交流接触器,但热继电器需要用吗?就像我在5楼所说的那种做法可行吗?

网友D:
,变频器与电机间不要用接触器;

网友E:
变频器与电机间一般不宜加装交流接触器,以免断流瞬间产生过电压而损坏变频器。若需加装,在变频器运行前,输出接触器应先闭合;而在断开前,变频器应先停止输出。

网友F:
热继电器接触器熔断器都不应该出现在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F:
至于变频器的容量问题,就要看你的电机负载了,因为你说的两台电机是同时运转,如果未安装变频器之前都是满负荷运转, 变频器的容量最好略大于两台电机的总功率,如果以前都是不满负荷,变频器的容量可以等于两台电机的总功率,至于热继电器,是不能加上去的,因为不同的频率下热继电器中双金属片的发热电流是不一样的,

楼主:
楼上的说不能加热继电器,那我应该加什么样的保护元件???

网友G:
电子式热继电器是肯定不能加,我们以前用过一个,大约2分钟,热继电器就冒烟了。

网友H:
呵呵

好好监控一下运行电流

适当的设置电机过载保护系数

这样应该可以

我用过一个带两个的

只不过在过载时两个都得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