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赐教:冲击电流问题

楼主(2008-05-30):
我们有台7.5的ABB变频器  做恒压供水用

有个别人的55KW的深井泵用的国产变频器  也接在我7.5KW变频器的主控制电源上    55KW的水泵一相短路接地了 我的变频器接着就冒烟出水了

请问我如何避免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需要加装什么保护部件吗? 55KW的国产变频器必须和我的变频器用一个主电源 因为就一个容量1200的小变压器

谢谢赐教啊!

网友A:
加进线电抗器。

网友B:
呵呵,怪事了,主回路短路还会造成变频器烧坏,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C:
你说的1200变压器是什么单位啊?是电源供电用的吗?你的问题要先搞清楚电源供电的接线组别,是Y的还是▲的?QQ70986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