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UBISHI技术支持

楼主(2008-05-30):
本人现从事三菱技术支持方面工作。常常会碰到一些技术问题。时常同同事一起研究,现发表出来同大家一起研究,并推广自动化技术。谢谢。

本人邮箱:T6021368@126.COM

楼主:
经常看到大家有时会提到三菱PLC和变频器的通讯问题,现在将自己做过的写出来同大家一起研究。谢谢。

三菱FX-PLC与三菱变频器的RS-485通讯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之间RS-485通讯控制及数据格式,详细分析了通讯控制调速系统与一般模拟量控制调速系统相比的优越性。并给出了应用实例及其PLC程序。
关键词:PLC 变频器 通讯协议
一 引言
在现代工业控制系统中,PLC和变频器的综合应用最为普遍。比较传统的应用一般是使用PLC的输出接点驱动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或是多段速;更为精确一点的一般采用PLC加D/A扩展模块连续控制变频器的运行或是多台变频器之间的同步运行。但是对于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线,一方面变频器的数目较多,另一方面电机分布的距离不一致。采用D/A扩展模块做同步运动控制容易受到模拟量信号的波动和因距离不一致而造成的模拟量信号衰减不一致的影响,使整个系统的工作稳定性和可靠性降低。而使用RS-485通讯控制,仅通过一条通讯电缆连接,就可以完成变频器的启动、停止、频率设定;并且很容易实现多电机之间的同步运行。该系统成本低、信号传输距离远、抗干扰性强。
二 系统硬件组成和连接
系统硬件组成如图1 所示,主要由下列组件构成;

图1 :系统硬件组成
1、 FX2N-32MT-001为系统的核心组成。
2、 FX2N-485-BD为FX2N系统PLC的通讯适配器,主要用于PLC和变频器之间的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3、 SC09电缆用于PLC和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传送。
4、 通讯电缆采用五芯电缆自行制作。
下文介绍通讯电缆的制作方法和连接方式:
变频器端的PU接口用于RS485通讯时的接口端子排定义如下图2所示:(从变频器下面看)

图2:变频器接口端子排定义 图3:PLC和变频器的通讯连接示意图
用户自行按图3所示定义五芯电缆线的一端接FX2N-485BD,而另一端(如图2)用专用接口压接五芯电缆接变频器的PU口。(将FR-DU04面板取下即可)

三 PLC和变频器之间的485通讯协议和数据定义
PLC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的初始化中设定,如果没有进行设定或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数据将不能进行通讯。且每次参数设定后,需复位变频器。确保参数的设定生效。设定好参数后将按如下协议进行数据通讯。(如图4)

图4:RS485通讯协议图
1从PLC到变频器的通讯请求数据

2数据写入时从变频器到PLC的应答数据

3读出数据时从变频器到PLC的应答数据

4读出数据时从PLC到变频器发送数据

通讯数据定义如下:
1控制代码

2通讯数据类型
所有指令代码和数据均以ASCII码(十六进制)发送和接收。例如:(频率和参数)依照相应的指令代码确定数据的定义和设定范围。
四 软件设计
要实现PLC对变频器的通讯控制,必须对PLC进行编程;通过程序实现PLC对变频器的各种运行控制和数据的采集。PLC程序首先应完成FX2N-485BD通讯适配器的初始化、控制命令字的组合、代码转换和变频器应答数据的处理工作。PLC通讯运行程序设计流程如下图5:

图5:PLC通讯流程图
PLC通过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运行程序实例:(以指令表形式说明)。
0 LD M8002
1 MOV H0C96 D8120
6 LD X001
7 RS D10 D26 D30 D49
16 LD M8000
17 OUT M8161
19 LD X001
20 MOV H5 D10
25 MOV H30 D11
30 MOV H31 D12
35 MOV H46 D13
40 MOV H41 D14
45 MOV H31 D15
50 MPS
51 ANI X003
52 MOV H30 D16
57 MPP
58 ANI X003
59 MOV H34 D17
64 LDP X002
66 CCD D11 D28 K7
73 ASCI D28 D18 K2
80 MOV K10 D26
85 MOV K0 D49
90 SET M8122
92 END
以上程序运行时PLC通过RS-485通讯程序正转启动变变频器运行,停止则由X3端子控制。控制指令如下表
操作指令 指令代码 数据内容
正转 HFA H02
反转 HFA H04
停止 HFA H00
频率写入 HED H0000~H2EE0
频率输出 H6F H0000~H2EE0
电流输出 H71 H0000~HFFFF
电压输出 H72 H0000~HFFFF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实例讨论了三菱PLC同其变频器的RS-485通讯功能的编程和应用,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应用该程序很容易连接上三菱的F900系列的触摸展一起使用。将更一步扩充应用的灵活性。

网友A:
如有大家感兴趣,可以发邮件给我,谢谢。

网友B:
唐志文??  好熟悉的名字,你是不是兴东工作的呀??

网友A:
最近,应客户要求。做了GT1155同三菱A500变频器的通讯,在做的过程中感觉到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同大家一起研究的。在最近的二天内我会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有兴感的朋友可以来看看。谢谢。

网友C:
呵呵;

三菱的FA产品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
一:通讯图如:

GOT侧2接变频器侧5

GOT侧7接变频器侧4

GOT侧1接变频器侧3

GOT侧6接变频器侧6

GOT侧5接变频器侧1

GOT侧3、4短接

GOT侧8、9短接

网友A:
2:GT1000触摸屏同A500变频器通讯时变频器参数设置

参数代码 设置值 参数含义
PR79 1 变频器操作模式选择
PR117 0 变频器通讯站号
PR118 192 变频器通讯速率
PR119 10 变频器通讯停止位长/字节长
PR120 1 变频器通讯奇偶校验有/无
PR121 9999 变频器通讯再试次数
PR122 9999 变频器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PR123 0 变频器通讯等待时间设定
PR124 1 变频器通讯CR,LF有/无选择

网友A:
3:GT1000触摸屏同A500变频器通讯时其画面的制作及设置
一、变频器运行指令设置:利用触摸屏的位开关元件指定变频器的正反转。其运行指令(WS)操作命令如下(WS1正转、WS2反转)
二、变频器状态监视设置:利用触摸屏的指示灯元件指定变频器的状态监视。其状态监视(RS)操作命令如下(RS0变频器运行中、RS1正转中、RS2反转中)
三、变频器特殊参数监视设置:利用触摸屏的数值输入或是数值输出软元件指定变频器的特殊参数。如(SP109频器设定)

网友D:
楼主你好,今次请教一个Q系列的选型问题,我已经根据手册初步选好了,但因为从来没有用过Q系列,怕选错了。

输入为192个开关量,输出亦为192个开关量,无任何特别要求,用Q00的CPU,继电器输出,输入输出各预留10个点

学习楼主如何选型。

网友E:
深圳兴东的三菱工控产品超贵!而且对10W元左右的订单态度非常冷莫。

网友B:
不明白 GOT和A500的变频器是通过哪个口通讯的,变频器侧是PU接口(RS485)吗?还是内置选件Profibus通讯的?那GOT呢? GT11系列的有RS232   9PIN的,还有RS422 9PIN的几种接口,我们用哪一个呢?  在GOT侧画面好像也有各个口的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F:
你电话多少?方便透露吗?

网友A:
 ;GOT和A500的变频器是通过GOT的422口通讯的,变频器侧是PU接口的(RS485)通讯。不用选件通讯的。 在GOT侧画面有各个口的通讯参数设置. 只要在画面中设置。

网友G:
希望楼主继续努力啊,将好的实践例程带到这里大家共享。

网友:
RS485是RS422的一种变异,唐工说的是对的,GOT和A500是不需要选件的

网友A:
楼主你好,今次请教一个Q系列的选型问题,我已经根据手册初步选好了,但因为从来没有用过Q系列,怕选错了。

输入为192个开关量,输出亦为192个开关量,无任何特别要求,用Q00的CPU,继电器输出,输入输出各预留10个点

学习楼主如何选型。

CPU    Q00         1个

电源    Q61P       1个

基板     Q38B      1个

输入    QX42       3个

输出      QY42P    3个

端子      A6CON1     12个

电缆      QC30R2       1根

网友A:
有很多朋友来电问世三菱变频器的选型参数中,SLD,LD,ND,HD的具体含义?:
主要是表示变频器的过载能力 环境温度摄氏
SLD (Super Light Duty) 110% 60秒 120% 3秒 40度
LD(Light Duty) 120% 60秒 150% 3秒 50度
ND(Normal Duty) 150% 60秒 200% 3秒 50度
HD(Heavy Duty) 200% 60秒 250% 3秒 50度

谢谢,欢迎大家常常来这里,到这里来常聊。

网友A:
本人QQ号为:491555389。欢迎大家加我。

网友A:
GOT1000系列与电脑的连线做法 :

答: FX-232CAB-1 电缆管脚焊接和接头连接图如下:
PC                           GOT
2                               3

3                               2

6                               4

8                               4

4                               6

4                               8

5                               5

如上图,直接自己做电缆。

网友E:
就是F940GOT的下载线了

网友A:
最近应工控朋友的要求,我司做了Q系列PLC连接二台GT1155的实验,在一些自动化生产线设备较长时,会有此应用的实际需求。在此后了几天内,我会发表在这里,供大家一起研究。谢谢。

网友A:
大家若是有感兴趣的三菱工控话题,也可以发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解决。

网友H:
我创建了一个MITSUBISHI PLC交流技术群,想交流的可加入

网友H:
唐工:x1、x2、x3是控制什么的,能否说下?

网友I:
你的书吗??可以发个过来吗。

louxiaoyong01622@yahoo.com.cn

网友J:
唐工。。。可以给个FX2N-48MR和FR-A700的485通讯吗?谢谢。。。需要程序哦~~

网友A:
三菱GT1000触摸屏支持多台触摸屏连接同一台PLC,其具体操作如下:
Q系列PLC首先用RS232方式连接第一台GT1000触摸屏,第一台GT1000触摸屏用422方式连接第二台GT1000触摸屏。
在第一台GT1000触摸屏的系统设置中如下设置 :连接机设置I/F1:1。I/F2:9。

网友A:
在第二台GT1000触摸屏的系统设置中如下设置:连接机设置I/F1:9。I/F2:1。

网友A:
唐工。。。可以给个FX2N-48MR和FR-A700的485通讯吗?谢谢。。。需要程序哦~~

首先FX2N-48MR和FR-A700的485通讯我之前做了,是可行的,大致和上面发的一至的,也就是说PLC这边是一样的,连接线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P550要设置为1 。

网友J:
谢谢唐工...明天我去试试啊~~~

网友A:
唐工:x1、x2、x3是控制什么的,能否说下?

x1RS指令发送的设置。

X2发送RS指令。

X3改变RS指令发送的设置,设为00,停止。

网友A:
现在大家对这个论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发表在这里,大家一起建好论坛。谢谢。

网友A:
PLC中的双线圈输出,是指编程的时候在写程式时,在不同的位置输出同一个Y点,那么,只以程式中最后的输出那个Y为谁输出。

网友A:
这二天我司做了三菱QD75MH的伺服定位模块的多轴连动,有时间我总结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

网友A:
三菱QD75MH采用光纤控制伺服,能够更方便地实现多轴同步。

网友H:
TO:唐工

你的程序中:MOV H31 D12 ,你设定的等待时间是多少ms?

假设我设定等待时间为150ms,在通信时用ASCII传送到变频器那应该如何编程序啊?

你这条程序中Pr.123设定为0ms时,那你程序中还需要用MOV H31 D12给变频器写入等待时间吗?请唐工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程序中:MOV H31 D12 ,你设定的等待时间是多少1ms.

网友A:
三菱QD75MH采用光纤控制伺服,能够更方便地实现多轴同步。可以方便地用在模切机的加工上,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用过,或是有没有打算用的,可以同联系,我司现在现在正做这方面的事。

网友A(2008-06-30):
有朋友在论坛里问QD75的应用,可以到这里来大家一起聊,我之前在很多方面应用过QD75,如有程式,请将要求写出来。谢谢。

网友K:
先谢谢了

有问题一定请教

网友A:
三菱电机今年推出新的变频器D740,用来代替以前的S系列。

FR-D740-CHT与FR-S540E变频器的
相同之处
FR-D740-CHT                                  FR-S540E
电源等级、主回路接线相同             电源等级、主回路接线相同
安装尺寸相同                                     安装尺寸相同
自带操作面板                                      自带操作面板
自带RS485通讯口                             自带RS485通讯口

网友A:
工控编程高手的八大必备条件

扎实的基础

  当你发现到一定程度很难再提高的时候,就应该想想是不是要回过头来学学最基本的理论。多读一些自动控制基础理论方面的书籍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A:
丰富的想像力

  不要拘泥于固定的思维方式,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多想几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试试别人从没想过的方法。丰富的想像力是建立在丰富的知识的基础上,除计算机以外,多涉猎其他的学科,比如天文、物理、数学等等。开阔的思维对程序员来说很重要。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最好的

  这也许是所有科学都遵循的一条准则,复杂的质能转换原理在爱因斯坦眼里不过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公式:E=mc2。简单的方法更容易被人理解,更容易实现,也更容易维护。遇到问题时要优先考虑最简单的方案,只有简单方案不能满足要求时再考虑复杂的方案。

网友A:
不钻牛角尖

  当你遇到障碍的时候,不妨暂时远离电脑,看看窗外的风景,听听轻音乐,和朋友聊聊天。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会去玩游戏,当负责游戏的那部分大脑细胞极度亢奋的时候,负责编程的那部分大脑细胞就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当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些难题现在竟然可以迎刃而解。

网友A:
对答案的渴求

  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渴求得到答案的过程,即使只能知道答案的一小部分也值得我们去付出。只要你坚定信念,一定要找到问题的答案,你才会付出精力去探索,即使最后没有得到答案,在过程中你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
多与别人交流

  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许在一次和别人不经意的谈话中,就可以迸出灵感的火花。多上上网,看看别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给你很大的启发

网友A:
良好的编程风格

  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代码的缩进编排,变量的命名规则要始终保持一致。大家都知道如何排除代码中错误,却往往忽视了对注释的排错。注释是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使你的代码更容易理解,而如果代码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你的思想,就不必再加注释了,如果注释和代码不一致,那就更加糟糕。

网友A:
韧性和毅力

  这也许是“高手”和一般人最大的区别。高手们并不是天才,他们是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中磨炼出来的。成功能给我们带来无比的喜悦,但过程却是无比的枯燥乏味。你不妨做个测试,找个10000以内的素数表,把它们全都抄下来,然后再检查三遍,如果能够不间断地完成这一工作,你就可以满足这一条。

网友A:
三菱工业机器人将在大陆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有机器人需求的同行可以到这里来同大家一起谈谈。谢谢。

网友L:
你好!三菱FX2N-PLC与多台三菱变频器的RS-485通讯,要是16台三菱E700变频器?能告知吗

网友M:
ZRN K50000 K5000 X006 Y000 K50000 是原点回归的速度, K5000是 爬行速度 X006是近点信号 (DOG),Y000是脉冲输出地址 !

有谁知道这个回原点指令的方向是怎么规定的或是向那个方向啊,在那里有设置或是其他的 请高手解读下谢谢

网友N:
so nice article thank you very mush for you're provided!

网友A:
ZRN K50000 K5000 X006 Y000 K50000 是原点回归的速度, K5000是 爬行速度 X006是近点信号 (DOG),Y000是脉冲输出地址 !
有谁知道这个回原点指令的方向是怎么规定的或是向那个方向啊,在那里有设置或是其他的 请高手解读下谢谢

这个三菱的FX系列PLC的原点指令,在这个指令中并没有定方向,因为FX-PLC只能用脉冲加方向的方式来驱动伺服,一般来说,如方向定义为Y4,那么Y4没输出的情况下,是负方向,如果这个方向找不到原点,三菱推出了FX-3U可以自动反向找原点,要是还用1N的,那可以在程式中,加一步输出Y4,可以正方向找原点,

网友A:
你好!三菱FX2N-PLC与多台三菱变频器的RS-485通讯,要是16台三菱E700变频器?能告知吗

要是有16之多的话,FX为三菱小型低端PLC,建议用Q系列PLC的CC-LINK来做,更稳定,更便节。因为FX-2N的RS指令一个扫描周期只能用一次。

谢谢。

网友A:
三菱GT10系列人机界面新产品发布和上市预告:
2008年7月16日MEAS在深圳举行了GOT新产品发布会---隆重推出三菱GT10系列中的新产品成员:
GT1040/GT1045---4.7’,
GT1050/GT1055---5.7,

网友A:
其中GT1040/GT1050为三菱换代产品,将向下在基本功能上替代以前三菱F940和GT1150系列产品(取消部分不常用功能如:部件功能、液位功能等),属于经济型、多功能、高性价比的HIM产品。GT1050/GT1055现已全面接受订单,8月份上海可以交货,GT1040/GT1045年底预计年底上市,和我司现已发售的GT1020/GT1030同属于GT10系列。GT1020于2007年初上市,用户反映很好,GT1030已今年6月上市。
发布会对新产品做了详细的技术讲座,GT1040和GT1050将开放通讯协议,支持同第三厂家产品及PC机通讯。在性价比方面还超越很多通用性人机界面。

网友A:
我司热忱欢迎广大人机界的使用客户向我司来电咨询新产品的技术功能、技术指标和货期、价格等情况,更欢迎客户提前向我司预订。我司将会向预约使用客户提供优惠的条件。

网友O:
唐工,你好

我用2N485BD与三菱A740走MODBUS,4线制。

先将模式切换到“PU”,将变频器当前输出频率为10.00Hz,启动变频器,然后将模式切换到“NET”
联PLC,用M8012(0.1秒时钟脉冲)发数据   RS  D0 K8 D200 K20
代码为:H01 H03 H02 H00 H00 H01 H85 HB2     (只写了这一截程序,可以保证D8120设置正确,因为可以写频率、方向进去),返回的数据如下:

D200 :H0001  D201 :H0083  D202:H0002  D203:00C0  D204:00F1,从D205开始又是D200到D204里面的数据。返回  的数据里面有个H83,就不符合手册上的说明了,请唐工指点

网友A:
可以看上面的A540的通讯的,只要设一下PR550参数据。

网友P:
怎么不让我加入论坛啊

网友B:
唐工 你好!

       想请问一下在Q Motion里面有一个"FUN'这样的指令,这个指令是什么功能,具体如何使用的? 谢啦

网友Q(2008-08-08):
你好:

求助GT11-三菱A2US的RS422连接方法,那位高手有这个资料,告诉一下小弟,急用。QQ:117684640

网友Q:
唐工:

        你好!

         现在刚好用到:Q01连接两台GT11,按照你说的方法,先用RS232和一台GT11成功连接后,GT11与GT11之间用RS422连接,这个线的做法可否告知,谢谢!还有RS422的通信口的驱动程序,屏一和屏二各是写多少?屏一I/F1=1  驱动程序选A/QNS/Q的驱动,I/F2=9 则是个人电脑主机了,对吗?

         还有一套是A2US和两台GT11连接,方法是用RS422连上APLC,成功了。屏与屏之间用:RS232,连接线是屏的下载线(三菱公司告诉的),现在不知道屏与屏之间的设置,也没有连接上。

网友R:
FX2n系列有没有外部开关电源供电的基本单元?

网友A:
FX2n系列有没有外部开关电源供电的基本单元?

FX2N系列PLC也是—D的型号,即外部开关电源供24V电的基本单元。如FX2N-16MT-D

网友A:
现在刚好用到:Q01连接两台GT11,按照你说的方法,先用RS232和一台GT11成功连接后,GT11与GT11之间用RS422连接,这个线的做法可否告知,谢谢!还有RS422的通信口的驱动程序,屏一和屏二各是写多少?屏一I/F1=1 驱动程序选A/QNS/Q的驱动,I/F2=9 则是个人电脑主机了,对吗?

这个上面有讲过了,另外可以参考以前三菱公司提供的F900的硬件手册,我司也参考F900的硬件手册上面的图做的电缆。这里好发图,不好意思了。

网友S:
       我现在用FX2N写得程序已经7989k(最多8000k),同时数字通讯用的MODBUS,CRC校验也写进去了。单独调试通讯的话正常,但到实际当中,运行时间长了以后PLC的程序就有点儿乱了,需要重新传程序。

       另外,原先的通讯协议用S232通讯接口(我用的是232BD模块)先通过两个DB9的直连线再和别的仪表进行通讯,工作正常;现在,只有把中间的 直连线去掉后才能通讯正常,而且很普遍。我怀疑是不是PLC本身的驱动能力有限?

      望高手赐教!谢谢!horseman_2004@126.com

网友T:
明摆着不是做技术的是做广告的  不要随便COPY点东西贴这

更别误导人!!

网友T:
对:中子 关于

       我现在用FX2N写得程序已经7989k(最多8000k),同时数字通讯用的MODBUS,CRC校验也写进去了。单独调试通讯的话正常,但到实际当中,运行时间长了以后PLC的程序就有点儿乱了,需要重新传程序。

       另外,原先的通讯协议用S232通讯接口(我用的是232BD模块)先通过两个DB9的直连线再和别的仪表进行通讯,工作正常;现在,只有把中间的 直连线去掉后才能通讯正常,而且很普遍。我怀疑是不是PLC本身的驱动能力有限?

      望高手赐教!谢谢!horseman_2004@126.com

内容的回复:232有通信距离限制的

网友S:
楼上的“高手”:

        首先声明:我不是什么做广告的,只是技术水平有限。

        其次,我所说的也不是从别处copy过来的,而是我自己的经历,更谈不上什么“误导”了!!!

       想请您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同样的硬件连接,不同的通讯协议,前者通讯正常,而后者确只能去掉中间的直连线才能正常通讯?谢谢!!

       感激涕零!!!!!!

网友U:
呵呵,三菱也有技术支持了,我想找A273运动控制CPU的资料,不知有不?

网友B:
我这边有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给你,A这种运动控制器早就停产了,现在全改用Q了

网友A:
大家好,这里只是一个技术交流的平台,可以上来聊聊,也可以过来看看。谢谢。

网友V:
本人目前正在研究Q172HCPU。希望   剑舞落英  能转寄相关资料。
不胜感激!!!
MAIL:TIMGUO@AUO.COM   xdgqs@163.com

网友A:
我这里有全套的Q172H的资料,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W:
是楼主吗?求助了,详细的情况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中,紧急求助。

现场发现智能仪表不能和PLC通讯,用串口调试软件检查,PLC发出的数据完全不是我所想要的,见下表

30 30 46 46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3 45 46

而且只有在PLC重新上电后才能发送一次,随后再也不会发送数据了,更换了通讯模块232BD,现象依旧,请各位大侠指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线等待,急!急!急!

网友A(2008-10-07):
PLC同智能仪表通讯

1:要注要双方的协义,

2:接线方式。

3:通讯时观察报错情况。

4:要多次几次。

TANGZHIWEN

网友A:
编程软件GX-DEVELOPERWINDOWS-XP操作系统环境下打印程序时,

程序中中文注释若出现乱码。可以到“控制面板”里打开“字体”

找到以下二个文件:msgothi0.ttcMSMINCHO.TTC

然后改变它们的扩展名。再重起电脑就可以决这个问题。

TANGZHIWEN

网友A:
MR-J3伺服放大器上有5位数码显示,在通过放大器上的操作按钮设定参数时有的参数数值可能大于5位的显示,如设定电子齿轮时,按钮操作时设定值超过显示范围时,最高位显示一个“-”,此时按住按钮,设定值还在变化,但数码显示已不完整,会造成观察数值不方便,判断不准确,此种情况可通过用MR-J3对应的调试软件在电脑上设定。

网友X:
三菱的手册资料下载还要注册登录,西门子,ROCKWELL等自动化公司就不需要,哎!我以前用过很多三菱的产品,质量还不错,可就是资料方面小器了些!

网友Y:
学习了,顶顶顶

顺便问问楼主:二手FX有晶体管输出的三菱PLC大概多少钱?我想买个用于学习

网友Z:
兄弟我向来对通讯都是一头雾水的 能发一些关于通讯的资料么?我这里主要做三菱A系列 和Q系列的 PLC 谢谢了 !我真的很想学习工控 ! chunquanxu@yahoo.cn

网友A:
三菱的手册资料可以加我的QQ:6021368,白天我可以传给你们。

TANGZHIWEN

网友A:
关于通讯的资料只要是三菱的QPLC我这里也有,可以向我要,谢谢。

TANGZHIWEN

网友A:
二手FX有晶体管输出的三菱PLC大概多少钱?我想买个用于学习。

现在三菱的PLC软件,可以模拟用的,

TAGNZHIWEN

网友AA:
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三菱最大的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而且是三菱指定的售后维修中心.郭二权? 010-82867930-816? 13581921492

网友A(2008-11-17):
大家,三菱公司最近将推出FX-3G系列小型PLC。到时我将其参数发给大家。

网友AB:
我04年第一次用Q系列控制器,就用过QD75M。

还是不错的,接线很少,调试也方便。

ps,搂主名字很熟,兴东的吧?

网友AC:
顶你唐工。。。盖这么高的楼了

网友E:
唐工:你好

我现的头有二个三菱CC-LINK模块型号为AJ55TB32-16DR,可令人烦的事它的接线端子什么标示也没有,也找不到资料。都不知道它哪个是电源?哪个是通信接线端子?哪个是输入及COM?哪个是输出及COM端子?请唐工能告知或提供资料那是最好不过了。我的邮箱 wangshenyuan888@126.com

谢谢!

网友E:
也不知道吗?那怎么还能技术支持呀?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也不知道吗?那怎么还能技术支持呀?

人家也是有工作的,也要工作,也要出差,这里可能只是业余爱好,总不能整天等在你这解决你问题吧,看到了应该会回答的,耐心等下吧

其实AJ55TB32-16DR上的接线那些信号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如果实在是急就像供应商要下详细的资料或是提供下技术知道

网友AC:
引用 网友R:
FX2n系列有没有外部开关电源供电的基本单元?

有直流供电的主机,但这个很少有人用,货期应该比较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也不知道吗?那怎么还能技术支持呀?

人家也是有工作的,也要工作,也要出差,这里可能只是业余爱好,总不能整天等在你这解决你问题吧,看到了应该会回答的,耐心等下吧

其实AJ55TB32-16DR上的接线那些信号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如果实在是急就像供应商要下详细的资料或是提供下技术知道

大哥!我不是说了没有标示吗?难道你用过或见过有标示的吗?你要知道你能告诉我吗?你要不知道我也不好说什么了。。。。

网友AD:
GOT1000系列与电脑的连线用USB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看楼主也只能在刚入门的面前吹吹,然后骗你去兴东买东西好挣点提成而已!

网友A(2008-12-24):
不好意思,我找了一下自己的资料,没有找到AJ55TB32-16DR资料。

网友A:
三菱定位模块FX2N-20GM可以外接手动脉冲发生器,通过手脉对伺服进行正反转控制,要达到这功能需要进行以下的设置:
1. 伺服放大器中的脉冲形式参数要设成和手脉的脉冲形势一致。
2. 伺服放大器控制方式设成位置控制控制方式。
3. FX20GM与手脉的接线方式,如下图或参考《FX2N-10GM/20GM硬件/编程手册》3-12页

网友A:
在FX2N-20GM中同手动脉冲发生器相关的参数为PR39(设定是否使用手动脉冲发生器)PR40(手动脉冲发生器倍加系数分子)PR41(手动脉冲发生器倍加系数分母)PR42(手动脉冲发生器使能输入)。

网友A:
三菱触摸屏输入字母方式
三菱触摸屏在使用数值输入时会有自动的键盘弹出,但词键盘只能用于输入数字,如果要输入字母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首先用户要自已定义一个可以输入字母的键盘,这可通过触摸屏的窗口画面设置,在此画面中用户可以通过使用键代码开关设置要输入的字母.
其次用户要在软件中选择使用用户自制窗口,按键的窗口设置为带有自制键盘的画面窗口.
以上设置好后用户在触摸屏中选择ASCII输入元件放在画面中再下载到触摸屏中,连接好PLC正常通讯后,只要按下ASCII输入的位置,就会弹出用户定义的键盘.

网友A:
大家好,楼上的朋友有没有用过三菱运动控制器。

网友AE(2009-02-04):
如果有人想找三菱PLC的资料,可以加我QQ:6021368.可以发电子资料给各位网友.

网友AF(2009-07-17):
谢谢唐工,太有用了

网友AG:
唐工您好,最近刚刚有客户要求选用三菱PLC做位置控制,想请教您一下,FX1N-60MR-3A001这个型号的PLC是不是除了高速脉冲输出口是晶体管输出,其余均为继电器输出?还有三菱PLC输出有没有分NPN与PNP输出方式

网友AH(2011-05-22):
三菱触摸屏F930与西门子S7-300PLC通讯,PLC的数值DB与触摸屏中的D0000100000怎样对应,我的邮箱是2009.H1@163.COM谢谢

网友AI(2011-11-15):
我想请问一下,关于变频器FR-A540与FX2N 485BD走RS485通信,看了好多次说明书和程序样例,还是一头雾水。 假设我想控制变频器正转和停止,然后PLC写入频率到变频器,用RS 指令时,【RS 发送区 发送数据个数 接收区 接收数据个数】 这个发送区和发送个数 是根据哪种数据格式选择的,然后接收区和接收数据个数是又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打个比方我通过PLC的某个寄存器写入频率到变频器,这个发送区和个数 接收区和数据个数是多少 ,根据什么数据个数确定的,详细点,万分感谢 QQ:76318479

网友AJ(2012-01-17):
有电话吗?

网友AK(2012-02-29):
三菱的东西有很多奥妙呢,先学习了!

网友AL(2012-08-18):
请教各位谁熟悉三菱FX3U PID控制的程序,我需要用红外测温仪(4~20mA)信号控制加热元件的功率控制(0~10V),将工件的温度控制在设定的温度!谢谢!onlyonelinglong@sina.com

网友AM:
请问LZ,三菱官网怎么没有GX Configurator系列软件可供下载?LZ,您有吗?发份给我,我QQ:2627 8480 60;邮箱alex2009w@163.com

网友AN(2017-03-21):
大家好!问下大家有谁调试过三菱触摸屏(型号:FX-50DU-TKS-C)吗?怎么上载程序,具体用什么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