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硬盘用途

楼主(2008-05-30):
电子硬盘用途
电子硬盘是以计算机扩展卡的形式存在(一种是计算机扩展卡的形式存在,主要是ISA卡结构,最早的电子硬盘就是这种方式。 另一种是接口方式,主要是IDE方式。两种电子盘的存储器类型都是集成电路芯片,所以速度和可靠性都是普通盘无法比的)以插入主板总线槽的方式工作, 当计算机插入电子盘时,系统可以从电子硬盘起动,因电子硬盘的信息是存在芯片上的,所以具有工作速度快、稳定度高、保密性强等优点。

由于电子硬盘有工作速度快、......阅读全文

ADT 32M~16G 电子硬盘

1G DOM 震撼特价!!!
●容量:32M~16G
●IDE 模式,支持PIO4,DMA 模式,主从盘可选
●兼容40 针IDE (ATA)界面
●支持自动电源管理和备用模式
●ECC 校验
●供电电压:5V±5%
●电源功耗:381mW
●数据传输率:读 15M/秒,Write 12M/秒
●:抗振动力30G,抗冲击力:1500G
●尺寸:60/7.5/7.5/27.5mm(W/T/H)
量多优惠!!!
售后运费:AA制 质保:一年
联系方式:13022826106 QQ:290878727
MSN:yanjie5112@hotmail.com

它完全可以替代机械硬盘安装ROS,海蜘蛛,M0N0WALL等软路由软件。
不怕掉电
比机械硬盘更高的访问速度
不怕灰尘
低功耗
可长期工作
比机械硬怕更高的温度,湿度适应范围。
诚招代理,代理政策优厚!!!

网友A: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硬盘将广泛应用

楼主:
恩 是的 会很广泛的

网友B(2011-03-23):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DOM电子盘/SSD固态硬盘 生产商
*容量 : 64MB ~ 32GB可任选
*使用温度 : INDUSTRIAL TEMP. 0℃~70℃
WIDE TEMP. -40℃~85℃
*速度 : 读取速度: 高达 95 MB/SEC.
写入速度: 高达 45 MB/SEC.
*连接器 : SATA接口
*主盘从盘设置功能
*具有写保护功能
*内键 ECC (Error Correction Code)
*低耗电率
*工作电压:3.3V-5V
*MTBF (平均失效时间) > 2,000,000 小时
*支援 ULTRA DMA MODE 4, PIO MODE 6
地址:宝安46区翠竹路怡景新苑工业区D栋7楼 QQ:271766357
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918-520 手机:18922868805/13418592939
主页:www.szanxinda.com.cn 邮箱:jipl@szanxinda.com 联系人:纪先生

网友C:
40PIN母座立式IDE DOM

外壳材料 :塑料外壳;主控:SM2231; NAND Flash:Samsung MLC- NAND Flash;容量:1GB-32GB;连续读速度: 43MB/S,连续写速度:21MB/S; 物理尺寸:59.4mm*23.5mm*6.8mm;

标准系列40PIN母座立式

接 口: 40PIN IDE母座立式接口
闪存类型: MLC-NAND Flash
容 量: 256MB  512MB  1GB、2GB、4GB、8GB、16GB、32GB
产品描述: 防震,防潮,耐冲击性和抗干扰,数据安全性高。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公共安全设施,车载设备,网络计算机(NC),电信,军事和航空领域。

项目 类别 KDM-40VS.1-XXXMS(单通道)
KDM-40VS.2-XXXMS(双通道)
概述 外形尺寸 59.4 x 6.8 x 23.5 mm(长、宽、高)
容量 1GB-32GB
接口 40PIN IDE Socket
性能 平均存取时间 0.3ms
连续读 43MB/S
连续写 21MB/S
4KB连续每秒读次数 4311
4KB连续每秒写次数 647
存储介质 NAND闪存 MLC(Test Flash:2pcs K9HCG08U1M)
功耗 输入电压 3.3V/5V
空闲 0.0005 W
工作 0.45W
可靠性 & 稳定性 写寿命 32GB 容量SSD每天写100GB资料可以用8年
读寿命 无限
均衡抹除算法 动态与静态的平衡抹除算法
数据保存 在25度下可以存放10年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1,000,000hours
错误检查与纠错 每512Byte有8位或15位纠错码
坏块管理 系统自动坏块管理
保修时间 周期 2years
环境 工作温度 0~70℃
存放温度 -45~85℃
冲击 2,000G(@0.3ms half sine wave)
振动 20G(40-2000HZ)
环境湿度 5-95%
量产情况 ?Available,NO EOL (无停产计划)
测试平台 ?CPU:AMD Athlon 64×2 5200+ 2.7GHz,SDRAM:DDR2 800(PC6400) 2048 MB×1PCS, Mainboard:AMD RS780 (ATI Radeon HD 3200 Graphics) System: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测试软件 HDBench3.4.0.3,IOMeter 2006.07.27
物理尺寸与重量 厚度 23.5±0.1
宽度 6.8±0.1
长度 59.4±0.15
重量 11±2

批量订单价格从优,详情请~~~~

咨询电话:15077498541  QQ:393109730

淘宝店址:http://shop62332865.taobao.com/

网友B(2011-07-09):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DOM电子盘/SSD固态硬盘 生产商*容量 : 64MB ~ 32GB可任选*使用温度 : INDUSTRIAL TEMP. 0℃~70℃WIDE TEMP. -40℃~85℃*速度 : 读取速度: 高达 95 MB/SEC.写入速度: 高达 45 MB/SEC.*连接器 : SATA接口*主盘从盘设置功能*具有写保护功能*内键 ECC (Error Correction Code)*低耗电率*工作电压:3.3V-5V*MTBF (平均失效时间) > 2,000,000 小时*支援 ULTRA DMA MODE 4, PIO MODE 6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阳光工业区伟豪科技园A栋6楼西 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918-520 商务QQ:271766357 手机:18922868805/13418592939主页:www.szanxinda.com.cn 邮箱:jipl@szanxinda.com 联系人: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