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个地震警报器是MODBUS/TCP通讯的

楼主(2008-05-30):
MODBUS/TCP从来没用过,谁能告诉一下怎么设置才能通讯?

是用网线直接连起来吗?

在通讯设置里面有3个选项要填

ip:

port:

MODBUS/TCP ID:

这3个怎么填

网友A:
Ip就是设备的IP地址

PORT就是断口浩 502

MODBUS /TCP ID是设备的识别码 ,请联系我,QQ 28081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