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厂家的可燃气体和硫化氢传感器好?

楼主(2008-05-30):
还有就是硫化氢也属于可燃气体,两种传感器的原理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硫化氢也属于可燃性气体,但是它不能用一般的可燃性气体传感器来检测。

因为,

1、硫化氢燃烧将产生二氧化硫,在燃烧催化剂作用下,还可能进一步氧化到三氧化硫,它们都是强酸性物质,不仅腐蚀仪表部件也腐蚀燃烧催化剂,使得可燃性气体传感器迅速失效!

2、硫化氢是很毒的气体,刺激性很强,因此需要微量检测!

基于上面的原因,硫化氢需要用其他方法检测。这些“其他”方法中电化学方法比较实际!

网友B(2008-08-12):
硫化氢气体可以采用电化学传感器检测,可燃气体可采用催化燃烧式或红外式传感器器检测。

网友C(2009-01-10):
硫化氢报警器是新型高精端安全防护产品,它由气体报警控制器和气体探测器两部分组成,采用进口传感器作为检测器件,检测速度快且准确率高。报警器为分线式结构,主机接通道1-128通道,用户可根据探测器的数量选择合适的控制器。当仪器检测到环境中硫化氢的含量达到预先设定的报警值时,硫化氢报警器立即进行声光报警,以提醒我们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并驱动喷淋系统、切断气流防止发生中毒、物品腐蚀事故。硫化氢报警器广泛应用于燃气、石油、氯碱化工、消防、冶金、制药、酒店等存在氯气的危险场所。
特点:采用进口器件件,性能稳定 抗干扰,灵敏可靠 使用环境范围宽,使用寿命长 。

  加拿大BW硫化氢气体检测仪作为国际一线品牌产品,不仅具有优异的产品质量和性能,同时与其他国际品牌相比,极有很高的性价比,小巧而经济的单一气体检测仪可检测气体:H2S,CO,O2,SO2,CL2,HCN,NO2,NH3,PH3,ETO,CLO2,O3 , NO等,产品在冶金、石油化工、市政、造纸、消防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的应用。
主要特点:防护等级IP66/67高度防水防尘设计适合于恶劣环境下使用,LCD连续实时地显示气体浓度-需要背景光时将会自动打开,体积小重量轻(28*50*95毫米/82克)携带使用方便,在警报时有95分贝警报声和明亮LED指示灯闪烁,2年电池使用寿命且可更换3V相机电池,内置震动报警功能适合于高口音场合下使用,简单的自动校准程序且可更换插接式传感器,按下按钮时可显示峰值(单位为ppma或%),本检测仪可设置的低限、高限、TWA和STEL报警点,为了评估累计的暴露危险本探测仪记录并显示TWA和STEL数值,全功能自测试:传感器、电池和电路,振动/听觉/视觉的声光动三级报警,随机配带:测试盖和软管,包括电池、传感器和仪器及中英文使用说明书。

网友D(2009-02-14):
杭州聚光的这两种产品就很好。

网友E(2012-07-03):
   可燃性气体范围面比较广,烷类气体基本上都属于可燃性的,硫化氢属于毒性气体,像气体传感器中的半导体传感器、平面半导体传感器、载体催化元件等都可以测可燃气体,家庭上、工业上、包括矿上都可以用。

    测硫化氢气体的可以使半导体,也可以是电化学,相对来说电化学的选择性会好些,功耗特别低,看你主要是用在哪个领域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关键词的,可以找我进行详细的了解咯。QQ:2627662407  (*^__^*) 嘻嘻……

网友E:
测量一氧化碳的气敏传感器,有半导体,平面半导体、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半导体输出的是电压,电化学输出的是电流,不过在设计后级电路的时候可以转化成电压,相对线性当然是电化学的是首选,可以找我进行详细的了解 QQ 2627662407

网友F(2012-09-12):
手持式气体检测仪,非常方便

网友(2013-04-19):
谁知道硫化氢探头安装距离最大多少 规范上讲探头离释放源不超过1米 是不是两探头之间不应超过2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