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现故障,无法解决.

楼主(2008-05-30):
  我正在使用一台日本的YASKAWA F7 变频器,但是最近经常跳机,故障代码是OL2,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变频器 过载

 可能为负载过重引起

楼主:
负载没有问题,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机接地了?

网友C:
,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主要就是过载。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D:
说明书上有没有说明故障代码OL2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
家减时间有问题吧,jc

网友F:
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G:
在跳机之前没动过其他的参数吗?如果以前就用现在的参数而可以正常工作,那说明是外部负载过大。

如果是在调试阶段,应该哪个参数设置不大好。

选的v/f控制方式?

网友H:
总结一下:
1、负载太大或加减速时间太短
2、V/f特性的电压高
3、变频器容量小

网友I:
1、负载变化大;

2、加减速时间短;

3、V/f特性的电压低,电流大;

4、如果电机、变频正常,检测回路故障误动作;

网友J:
看看外围i-----电机,负载的情况,不要忽略各个部位的轴承和同心度

再就是看看变频器自身,检测回路,电流互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K:
根据说明书的故障现象来检查

网友L:
驱动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M: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将第一加速时间c1-01值增大5-10sec试一下...

网友N:
说明书应该有处理说明

网友O:
如果有编码器,编码器也可能会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