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规模串行总线现场IO采集方案

楼主(2008-05-30):
串行总线是目前用的最多的总线方式,几乎所有的IO设备都支持RS485接口。当项目中要采集几百个串行设备IO数据时,如何提高采集速度,就成了关键性问题。在这里我提供一个已经投入使用的解决方案。

1.采用MOXA公司的NPORT扩展串口。

2.采用TCP Server 模式映射串口。

3.上位机采用以串口通道为单位的多线程采集方式。

达到的效果:1.大大缩短了IO采集周期,遍历所有的设备周期为1T强,增强了实时性(注T:一个串行设备的通讯周期)达到了用户要求。

2.方便管理映射的串口。每个串口对应一个IP地址和端口号。

3.控制的瞬反性大大增强。

此方案主要针对项目实时性要求比较强,串行设备规模大的情况下。

缺点是要购买大量的NPORT,增加了成本。

希望和大家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A:
希望和大家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B: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您用的是摩莎的串口服务器,把若干串口信号转成以太网信号,提高了采集速度,降低了布线的成本?

呵呵,最近我有一个项目是这么用的,通过12台16口的串口服务器采集五百余个串口信号,速度尚可。

网友C:
楼上的意思就是加个串口转以太网的网桥吧

网友D(2008-06-29):
学习! 这种方式多线程同时访问,不会引起总线的冲突吧。总线只能有一个从设备向主设备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