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紧急求住S72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8-05-30):
我用的S7216,用PC ACCESS 1.0 读写输入输出点到WINCC里,现在的问题是开关量都可以,模拟量(4-20mA)信号在ACCESS里监视正常,在WINCC里却读不到,不知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估计你是没有弄好吧,或数据格式不对,通过PC ACCESS ,WINCC可以直接读取 AIW,AQW

楼主:
对:HBZYCS 关于
估计你是没有弄好吧,或数据格式不对,通过PC ACCESS ,WINCC可以直接读取 AIW,AQW
内容的回复:
ACCESS里是直接用输入符号把200程序里的变量读进去的,自动显示的数据类型是 INT,应该没问题吧,ACCESS里监视正常,还有特别的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