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强腐蚀性物质的温度测量

楼主(2008-05-30):
化工反应中,想通过一种温度传感器测量反应过程中的温度变化 ,该物质为酸性液态物质,酸性,强氧化性和还原性,请问有合适的传感器吗

网友A:
可将热电偶装入特氟龙管中

网友B:
衬聚四氟乙烯的就行了

网友C:
要根据温度范围和介质确定.聚四氟乙烯可以用于低温,高温可以选用金属陶瓷管热电偶.

网友D(2008-07-04):
保护套管防腐型即选用不同材质的保护套管直接与腐蚀性介质接触,可保护感温元件不受腐蚀,从而进行精确的测量。

独立铠装防腐型即选用具有腐蚀性能的铠装丝材或在铠装丝材上直接做防腐保护处理,从而具有抗腐蚀的性能要求。
1、酸碱防腐:
采用316L防腐材质,作为整体保护套管或两节式套管,也可以直接采用该材质的铠装丝材,适用于在酸性或碱性的腐蚀性介质中进行测量,耐温可达1100℃,固定安装形式可采用相同316L材质的固定螺纹、固定法兰或卡套螺纹等。

2、强碱防腐:
采用Ni防腐材质,作为整体保护套管或两节式套管,专门适用于在强碱性的腐蚀介质中进行温度测量,耐温可达600℃。一般只提供通径式的结构形式。

3、强酸强碱防腐:
采用PTFE防腐材质,作为整体保护套管或两节式套管,也可以直接在铠装丝材作该材质的防腐处理,分喷涂、烧结和套管密封三种形式,适用于在强酸或强碱的腐蚀性介质中进行测量,耐温250℃,固定安装形式也可采用相同PTFE材质的固定螺纹、固定法兰(接触介质面)或卡套螺纹等,配合PVC接线盒或316L接线盒可达到全防腐要求。
高温强酸强碱防腐:对于温度较高的酸碱强腐蚀性的测量场合,尤其是盐酸介质,可选用石墨材质的保护套管,其测量温度可达1100℃,因其材质的特殊性,故一般只提供两节套管的产品形式。
4、铝水防腐:
采用SiN防腐材质,专门适用于在铝水中的温度测量,耐温可达1000℃。一般只提供通径式的结构形式。
5、锌水防腐:
采用复合金属防腐材质,专门适用于在锌水的温度测量,耐温可达1000℃。一般只提供通径式的结构形式。
6、海水防腐:
采用Ti防腐材质,作为整体保护套管或两节式套管,专门适用于在海水中进行温度测量,因其材质的特殊性,故一般只采用通径的结构形式,耐温可达400℃。
7、还原性介质防腐:
采用二硅化钼防腐材质,专门适用于高温还原性气氛中的温度测量,温度可达1600℃。一般只提供通径式的结构形式。

8、金属、合金溶液防腐:
采用钛酸铝防腐材质,内装小直径刚玉管或者石英管,并充保护气氛形成双层抗腐蚀耐温非金属(插入部分)保护套,内装刚玉绝缘管或者铠装结构组成的测温热电偶,可直接插入铝溶液、铜溶液和铜镍、铝镍合金溶液等各种金属溶液中的温度测量。耐温可达1400℃。一般只提供通径式的结构形式。

9、高温防腐:
采用SiC高温防腐材质,专门适用于在大于1200℃的强腐蚀性介质中的温度测量,耐温可达1300℃。一般只提供通径式的结构形式。

选用何种材料最好要咨询生产厂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