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求助

楼主(2008-05-30):
各位高手,我这有一台B系列11kw的变频器,不带模块上电显示正常,运行也正常,可是一带模块上电显示正常,就是不能运行,一运行就自动跳了,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模块?什么模块?说清楚点大家才知道

网友B:
跳什么              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块?什么模块?说清楚点大家才知道

网友D(2008-09-27):
楼主,你的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E:
一定是驱动有问题,保护了,继续检查驱动,测量好驱动电压在带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