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接近开关+转速变送器单齿测转速

楼主(2008-05-30):
使用廉价的接近开关测量普通旋转机械的转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测速使用中,接近开关即可径向安装,也可轴向安装,很方便,具体安装使用方法如下:
(一)、单凹齿盘

(二)、单凸齿盘

(三)、轴向安装

转速变送器型号: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WZ-5B型转速信号变送器(周期测量法,可用于单齿测速)。测量范围从1转/分到9999转/分。如需显示,可选取用WZ-6A型智能瞬态转速表(该型号也可用于单齿测速)。

图1:WZ-5B转速信号变送器设置程序示意图

各位同仁如有问题请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有工程师为您提供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
      网 址:http://www.xmson.com.cn
  邮 箱:xmson@xmson.com.cn
  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
  联 系 人:李跃文工程师

网友A:
接近开关反映时间是多少,能够达到要求吗。

网友B:
回复 yxbqazy :一般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为几百Hz,在单齿测转速时,以200Hz为例,对应的转速可达12000转/分(乘60),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C:
测速齿盘一般60齿吧??

网友B:
回复 gkong :现场有60齿测速齿盘当然很好,但有时现场没有60齿测速齿盘又需要测量转速信号,利用轴上的凸起或凹槽单齿测速比较容易实现罢了.

楼主(2008-08-08):
使用廉价的接近开关测量普通旋转机械的转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测速使用中,接近开关即可径向安装,也可轴向安装,很方便。

网友D:
单齿测转速,要么精度很低,要么实时性很差。

网友E:
这个要电感的检测的!这个电感的开关频率很高的!交流QQ512834940

楼主:
ranl4256:资料已法,请查收.

楼主(2008-10-03):
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WZ-5B型转速信号变送器(周期测量法,可用于单齿测速)。测量范围从1转/分到9999转/分。如需显示,可选取用WZ-6A型智能瞬态转速表(该型号也可用于单齿测速)。

网友F:
2000年就这样干过了。

网友G:
IFM估算系统做这方面产品很专业,可以登陆他们网站了解.

网友H:
我们用NPN型近接开关 配计米表 计米数  检测一个32齿链轮 精度还挺高的

网友I:
这种是特制的 可以测出转向和转速

楼主(2008-12-06):
廉价的接近开关测量普通旋转机械的转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使用中,接近开关即可径向安装,也可轴向安装,很方便。

网友J(2010-01-29):
采用的是NPN型接近开关

网友K:
专门测量高速齿轮速度接近开关,频率可达500KHZ,可完全替代编码器
有需要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QQ:954428813

网友L:
这样的方式好多人用,要求不高简单实用。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