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型问题

楼主(2008-05-30):
现有一个项目,在电缆选择上有点疑问,屏蔽电缆都用在什么场合,譬如模拟量信号、数字量信号;接近开关、行程开关、电磁阀控制线等。还有RVV和VVR电缆在具体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屏蔽电缆用在有信号干扰的场合!!

RVV和VVR电缆在区别是:RVV电压力等级低一点!(一般是小线)VVR电压等级高!单芯可做到240平方

网友A:
虽然不是很到位!但通俗易懂!

楼主:
rvv与vvr在结构上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