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旁路电源

楼主(2008-05-30):
用调压器加市电,电压不高时,uc3845 7脚电压就达到了40多伏远远超过了工作电源电压,UC3845更换外围也已经查过没发现异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更换UC3845后还是有问题是吧!可以考虑查一查附边电路,MOS管,变压器是否正常。也许是那一路短路,不然电压不会拉这么高呀!

楼主:
都查过了,变压器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