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艾默生EV2000怎么50HZ提到60HZ?

楼主(2008-05-30):
:::::请问艾默生电气生产的EV2000系列变频器怎么50HZ提到60HZ?

按照中文说明弄了几次,没效果???

F0.O1

F9.O5

网友A:
将最高频率,上限频率都提到60

楼主:
我这样也试过了,不可以哦.

具体点:::动的那几个参数,代号???

网友B:
F1.07=60 调一下曲线,我在1000上试过的。

网友C:
电子班的说明书到处都是自己看看试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D:
这个不算难啊!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