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房低压总开关跳闸

楼主(2008-05-30):
前天晚上雷电打在我们这边化工园区10kv高压线上,引起我厂变电房低压总开关跳闸全厂停电,电工送上电后发现其中一只分路开关送不上了,并且这开关发出吱吱的声音,声音很大,(开关型号是sw15-1600.1000A万能式断路器,中国人民电器厂的),因为急着要用电,也没时间考虑维修,就把出线接在了旁边一个备用开关上用电的。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打雷前开关都是好的,明天我上班查一下,有结果了马上告诉大家。

网友A:
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请问 动力勇大侠,哪个触点接触不良? 开关现在还没合闸就有吱吱的声音,声音很大。并且按储能也不行,现在只有把万能式断路器上面隔离开关拉掉了。

请各位帮忙说说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B:
看看传动伺服电机,励磁线圈,欠压线圈,有没有损坏?

网友C:
我赞成《心冷空虚》的说法

网友D:
拿出来试验,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心冷空虚的说法没错。而且还要仔细检查哪里发出吱吱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今天问题解决了,首先吱吱声是欠压线圈发出的,电磁铁结合面有污垢,擦净后就没声音了。

按储能也不行是储能回路有一根线头接触不良,紧固后就没事了。知道是这样也不用费好大劲把出线接在旁边一个备用开关上。

要知道出线是三根3x240-2x120并联使用的。

网友E:
慢慢查就是会会发现的,有些东西就是故障一起来的,不好查!

网友A:
原来吱吱声是欠压线圈发出的

感谢共享

网友F:
 Thank you ...................

 问一下楼上几位,变压器1250KVA的,之前电压在377V,正常电流在800A,带有锅炉大型负载,因启动电流过大,伴有12V左右电压降,    实际电压377--365V

总开2000A 今天莫名跳闸, 断开所有负载后再合闸,后投入分闸,正常。

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   ?    是电压太低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今天问题解决了,首先吱吱声是欠压线圈发出的,电磁铁结合面有污垢,擦净后就没声音了。

按储能也不行是储能回路有一根线头接触不良,紧固后就没事了。知道是这样也不用费好大劲把出线接在旁边一个备用开关上。

要知道出线是三根3x240-2x120并联使用的。

哈哈,这样你才记心啊..

网友B:
可能启动时引起的电压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