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ouch与ab ControlLogix通讯高手

楼主(2008-05-30):
我有一个项目,其中有一部分要求用intouch通过以太网采集ab ControlLogix中的数据,我现在用的iosever是abcip,rslinx版本是2.5的oem,但就是连不上,读不到plc中的数据,有随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可否来现场帮我解决此问题,酬金电话详谈,项目在南京。有意者可先与我电邮联系,fangyu_nj@hotmail.com.

网友A:
如果你的rslinx连接上的话,intouch连接肯定没问题,看来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B:
iintouch应该配有对应的IO驱动。

网友C(2008-08-01):
请问一下搂主,我的iosever是abcip怎么不让装,每次装abcip时需要我输入用户名和公司名称,我试过了很多都不可以。故障代号为35,描述为FS 2000没有检测到,请问搂主你装驱动时出现这个问题吗?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

网友D:
intouch和ControlLogix通讯是可以不装DAserver和IOserver的,访问名直接访问rslinx,选dde通讯方式

网友E(2008-11-22):
引用 网友D:
intouch和ControlLogix通讯是可以不装DAserver和IOserver的,访问名直接访问rslinx,选dde通讯方式

浮游生物和LZ,不要什么问题等问都答,有发帖的时间,不如读读手册!
一般这样做:
在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中配置ArchestrA.DASABCIP.3。当然你的先装DAServer。

网友D(2008-12-26):
浮游生物和LZ,不要什么问题等问都答,有发帖的时间,不如读读手册! 一般这样做: 在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中配置ArchestrA.DASABCIP.3。当然你的先装DAServer。 ------------------------------------------------------------------------------ vbadvisor,不要什么事情都照本宣科,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安装daserver当然可以通讯的上,我说的方法一样也可以通讯成功。 当然,我的方法前提是要安装ab的rslinx。 建议你在发帖并读完手册的同时,发挥下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辟下新思路,多动动脑子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