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测定问题

楼主(2008-05-30):
请问各位老师,变频器的输出侧电流用普通卡表来卡,他的值是否准确?

网友A:
个人建议,应该是准确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准的,有些变频器的测出不准,变频器做的好就准

网友B:
你把变频开到50HZ用普通电流表测也不准的,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是脉冲,卡表只能测量50Hz的正弦交流电,我想用卡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没多少实用价值.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卡表只能测量50HZ的正弦交流电,那么怎么测定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三相是否真正平衡?

网友D:
钳表是卡不准的!频率???电压???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出侧电流用普通卡表来卡,他的值一般不正确。建议你用宽频数字钳型表来卡。

网友F:
还可以阿

我用的胜利的钳形表,在40-50hz间跟变频器的差不多

网友G:
用福禄克F319钳型电流表去测,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