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有关变频器电流值的问题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2008-05-30):
本人把schneiderschneider变频器ATV71用于货油泵电机控制,在使用中碰到这样的问题:电路中电流表显示的数值与变频器中所监测到的电流值不一样,而且相差很大,变频器中所监测到的电流值大于电流表显示的电流值。电流互感器串在变频器进线口的铜排上,是600/5的。 电机参数:AC380V, 250KW, 425A, 50HZ, 1489R。

网友A:
这很正常,只要你明白变频器的原理就明白了,输入侧电流,和输出侧绝大多数时间是不一样的

楼主:
请问我怎么样才能监测到正常的电流呢?是把电流互感器串在变频器出线口的铜排上吗?

网友B(2008-07-05):
那你认为输入测的电流表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