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优点是什么?和三菱比怎么样

楼主(2008-05-30):
没用过台达,所以对台达不清楚

知道的人说说,如果可以,以后可以用台达PLC

网友A(2008-07-07):
台达PLC当前在国内市场销售排第四位。

两种PLC的指令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方便的切换。

网友B:
台达的plc软件使用更方便,功能上两者差不多

网友C:
台达的性价比还可以,当然不是太好,呵